[工仪] 拆解南方航空的飞机座椅控制器

楼主(2024-12-19):
看到的时候只是两个像手机一样的屏幕 问了老板 又找到一半椅子的扶手 上面就放一个屏幕 我把连接线一起扣下来

连接线 回力弹簧结构 拉一下出再拉一下回弹,有意思的结构感觉可以设计一个 焊锡丝抽拉装置

蛮复杂 二块三星的内存吧 居然还有一个内存卡 看到接口只有四条线 找到红黑线 管他三七二十一 通个5v电试试

嘿嘿有动静了 等了几分钟

到这就没有其他显示了 没啥用 纯粹拆着玩

网友:
还是安卓系统的呢

网友:
一个座椅控制器整这个高级复杂

网友:
拆回去慢慢玩,不行还能拆件

网友:
航空产品,一般企业没有生产资质吧

网友:
飞机上的高级东西!

网友A:
美国制造不应该是用英文的么

网友:
这个控制器看着不简单哦!

网友:
MPV扶手控制器差不多

网友B:
估计要和飞机上的控制通讯,看来楼主还要攒架飞机

网友:
芯片不少,看着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制造不应该是用英文的么

怕照翻译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要和飞机上的控制通讯,看来楼主还要攒架飞机

我还真问老板了 怎么不搞个发动机啥的回来

网友:
挺复杂的,不过也没个用的地方,拆零件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国制造不应该是用英文的么

按订单合同要求做,很正常啊

网友:
去哪个现场捡来的

网友:
真是复杂的东西,难怪值钱

网友:
一个座椅控制器搞个安卓系统,有点浪费!
是不是还连着机上娱乐系统哦!

网友:
又座上南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