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终于找到T12的616控制板,回温慢的原因

楼主(2024-12-19):
以前用过三把黄花恒温烙铁,除了上电加热慢,及加热管寿命短外,焊接时,回温速度中等堪用,直到最近几年,改用了 T12 电烙铁,一开始,依照坛友发布的 616控制板电路,仿制三片,NMOS 二片及 PMOS一片,三片616控制板,同样有回温慢,焊接体验不佳的感受,没办法之下,只有再花钱,买了坛友制作的彩屏数控焊台,才解决了焊接时,回温速度慢的问题,

近日,在坛友帖子里提到,T12的616控制板回温慢的原因是,358运放的关系,他建议改用比较器,可以改善回温速度慢的问题,因此,燃起了我对抛弃巳久的三片616控制板再研究的心,我仔细研究了,黄花恒温烙铁控制板的热电偶温度检测电路,和T12的616控制板的热电偶温度检测电路,二者之间的差异,终于找到T12的616控制板,回温慢的原因,从T12控制板358运放 Pin2 及 Pin3 ,看出去的等效信号源直流阻抗,差异几佰倍 (约略计算 10K /47 = 212 倍左右),造成了358运放的动作反应迟钝,以致于616控制板的回温,变慢了.

在 358运放 pin3 上的 10k 电阻,改为 47 欧姆左右

( 提醒:  如果你们的616控制板 358 pin3,  已经接了嵌位二极管时,  记得先拆除这个嵌位二极管,  才能改变 10K 的电阻值,  否则的话,改上去的电阻会冒烟的. )因为我的358 pin2 下地电阻为47 的关系,你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控制板下地电阻阻值,自行匹配调整,即可解决 616控制板回温速度慢的问题.
补充一下,经过实测,用 358运放 及 393比较器,对改善回温问题差异不大.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是我提的,楼主改了电阻之后,请描述一下回温效果吧。

网友:
收藏以备后患

网友A:
这个电阻太小的话电压高一点的容易损坏运放,把3脚的电容改成加热指示灯更好,还可以省一个电阻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太小的话电压高一点的容易损坏运放,把3脚的电容改成加热指示灯更好,还可以省一个电阻一个电容{:013 ...

运放工作电压 32V,
控制板电压 24 V,
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工作电压 32V,
控制板电压 24 V,
不会有问题的.

关键的问题是输入信号比运放电源高太多了

网友:
先收藏了万一哪天有用

网友B:
3脚的103电容通过这个103电阻充放电,这个高低电平的间隔参与发热芯的通电和断电间隔时间,减小103阻值或者103电容都可以吧

网友C:
典型的RC延时 R*C的值越小 系统响应越快 下面电容可以改一个10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RC延时 R*C的值越小 系统响应越快 下面电容可以改一个102试试

回温慢,
不是这个缘故,
原来的RC时间常数,
只有 10K * 103 = 0.1ms ,
真实原因,
是我说过的,
从T12控制板358运放 Pin2 及 Pin3 ,
看出去的等效信号源直流阻抗,
差异几佰倍 (约略计算 10K /47 = 212 倍左右),
造成了358运放的动作反应迟钝,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脚的103电容通过这个103电阻充放电,这个高低电平的间隔参与发热芯的通电和断电间隔时间,减小103阻值或者 ...

原来的RC时间常数,
只有 10K * 103 = 0.1ms ,
已经很小了,
不是回温慢的元凶
真实元凶,
是我说过的,
从T12控制板358运放 Pin2 及 Pin3 ,
看出去的等效信号源直流阻抗,
差异几佰倍 (约略计算 10K /47 = 212 倍左右),
造成了358运放的动作反应迟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温慢,
不是这个缘故,
原来的RC时间常数,

你改正问题后,回温效果跟单片机控温相比怎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RC时间常数,
只有 10K * 103 = 0.1ms ,
已经很小了,

这里的反应速度对运放来说根本不是事,如果有事就是外围原件参数不合理
T12控制整个过程分两部分,1个是对发热芯停电检温时间,一个是对发热芯通电加热时间。大约运放3脚的103电阻和103电容决定停电检温时间长短,6脚205电阻和104电容决定通电加热时间长短。单位时间内减少检温时间,就会增加通电次数,等同于延长通电加热时间,如果效果不明显,可以改变6脚的205电阻和104电容,直接延长通电加热时间,不过太长容易温度过冲

网友:
好效果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