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尼康Nikon MH63,佳能Canon CB-2LXE,索尼SONY BC-CSD三款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4-12-19):
典型代表,在鱼上买  大约4-5元 一共16元。

网友A:
楼主能无损拆一个松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无损拆一个松下的吗?

松下电源吗?

网友B:
这类充电器如何充只有两个触点的锂电池?

网友:
都是好东西,只是现在没什么用了,只能改做它用。

网友:
做工都很好

网友:
做工很好,手上也有好几个闲置下来的,包括泥坑、佳能与其他品牌的充电器,有空了也拆着玩玩

网友:
加2.2k或10K识别电阻改万能充

网友:
这种电源怎么功率都不大

网友:
十四五年前买这种充电器加识别电阻和万能充夹子用来给诺基亚充电,一般冲到4.18左右就停了,比万能充好用得多,大多数万能充要么过充,要么充不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充电器如何充只有两个触点的锂电池?

都是单块电芯,两线就够用了。

网友:
这几款做工都挺不错的

网友:
都不错,当时都不便宜。

网友:
高压端一个13003、低压端一颗4056就解决的问题,非得搞这么复杂

网友:
佳能 尼康都有

网友:
当时挺贵的,起码都过百了,打着原配的旗号

网友:
明天翻下,好几个哦

网友:
都是好东西,但时间过了都没用了。

网友:
没什么用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