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水杯加热底座

楼主(2024-12-19):
RT

拆开后我有点震惊了,大家看一看。
01

02

03

04

吓人不,通电就冒烟了。

网友:
不应该是PTC发热芯?现在精简成这样了?

网友A:
直接220v接发热丝外套硅胶管?那么那个开关是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220v接发热丝外套硅胶管?那么那个开关是什么用

压力开关,杯子放上面够重量压下开关才能通电

网友:
难道这开关形同虚设?

网友:
俺在里面贴了个温控,在冷天里水温刚刚好,也省电了

网友:
就一个发热丝???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220v接发热丝外套硅胶管?那么那个开关是什么用

杯子放上去才接通加热!

网友:
有一个usb的,功率小,没啥用,热得好没凉的快

网友:
保温用的,功率不大吧

网友:
交了智商税了,别用了,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杯子放上去才接通加热!

是的。严格来说这个是保温,不是加热

网友:
反正里面是发热丝或片?

网友:
那么小的按键开关能用在220伏上?

网友:
能有多想钱,就有多大胆。

网友:
这种很容易坏的,修过好几个同事的了,都是这种,都是发热体坏,没得修,或者说是不值得修。所以我自己买了2个“冇某心”的,新的几十块一个我又舍不得,所以我去老兰家买不包好坏的,8块8一个。收到货后一个是好的,一个贴张纸写着不发热,拆开发现是PTC加热板的插头松脱了,插上就好了。有温控,有单片机,有3档温度可调,4小时还会自动关机,应该比这种无任何控制的要耐用。

网友:
粗制滥造,外壳可以改无线充用。

网友:
居然不是P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