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手机一般用的什么存储芯片,是tlc,还是qlc,如何知道?

楼主(2024-12-19):
TLC 全称是Trinary-Level Cell,三层式存储单元,是MLC闪存延伸,TLC达到3bit/cell,由于存储密度较高,所以容量理论上是MLC的1.5倍,成本较低,但是P/E寿命相对要低一些,理论擦写次数在1000-3000次不等,是目前市面上主流的闪存颗粒。
QLC 全称是Quad-Level Cell,四层式存储单元,QLC闪存颗粒拥有比TLC更高的存储密度,同时成本上相比TLC更低,优势就是可以将容量做的更大,成本上更低,劣势就是P/E寿命更短,理论擦写次数仅150次。
现在是不是也有手机在用qlc芯片,如何知道手机用的存储芯片具体是什么类型

网友A:
遥遥领先能用就行了,管他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遥领先能用就行了,管他什么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网友:
不管是什么颗粒,应该是用档次最好的,否则频繁读写一年内坏了,售后忙不过来

网友:
这些专业的东西,绝大多数老百姓用户不知道吧。

网友:
说以后用qlc的手机越来越多

网友:
以前是MLC现在是QLC?

网友:
小容量应该是tlc,1t以上说不好

网友:
一般都是TLC

网友:
现在大多是tlc,很少用qlc

网友:
以后只怕就都是qlc了

网友:
个个都想要大容量大存储,不给你TLC、QLC还能给什么?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TLC的因为用手机刷视屏读写量还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遥领先能用就行了,管他什么

少侠似乎意有所指

网友:
应该是qlc tlc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