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HD4850-2用料十足的电源改20-59v,0-50a可调

楼主(2024-12-19):
艾默生HD4850-2用料十足的电源

散热器是非常非常的大,总重量是目前我在见过的4850系列中最中的,足足8.75kg,接近17斤了先介绍一下做工和用料吧后面改成可调电源吧
话不多说上图0-59v,0-50a电压电流均可调
本身面板上就有电压电流显示,所以低压不需要加装显示表头

网友:
靠,我的4830重量4.2公斤,你这个按功率重量比我那个还高

网友:
可调范围不太大,电流够足的

网友:
这个电源太猛了

网友:
8千克多,改可调的重器

网友:
感觉不用风扇散热都没问题

网友:
内部真干净

网友:
厚实、质量真好。

网友:
这大功率当电焊机电焊机都没问题吧

网友:
真干净,功率强劲

网友:
我也有个4830

网友:
这一般都20年了吧

网友(2025-04-28):
老哥有惠普pd43的方案吗

网友:
这个真的这么重,没有改过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