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大有5262开关

楼主(2024-12-19):
这两天跟打黑机干上了,这个打黑机电机通电可转,加上开关和PCB板又无反应,PCB板上RS5GC快恢复二极管在路检测短路,拆下来又是好的,其他元件我也不懂,想着把开关拆了看看有思路没,当然,最后没修好。就当水贴吧

RS5GC快恢复二极管和那个八脚的什么17芯片

拔下六角键帽,接下来要撬开关,大键帽碍事

拔下来的键帽

先撬开关的上层,从后边撬换向开关,从这头撬容易

从前边撬换向开关部分,和下边的分离

卡扣脱离

拿下换向开关的顶盖

拍个照,免得小白我忘了插线位置

小螺丝刀抵住弹片,拔出电线,免得耽误下层拆解

拨盘或者转盘这里老感觉阻尼有点大,应该弄进去点凡士林的

下层开关前后四个卡扣固定,这个好撬

没注意开关按压杆左右也有俩卡扣,这两个太小,一不小心俩都给撬坏了

下部结构

有一个触点脱焊,这个手残党真没办法,想在某宝上找个滑动电阻的板子都不好找

手残党没找到引脚定义,自己用锡把这两个连到一起
恢复安装开关,故障依旧,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A:
是不是主板损坏了

网友B:
3元一个还包邮,无需要去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元一个还包邮,无需要去修。

如果您说的3元一个是开关,您是大牛,我没找到
如果您说的是滑动电阻,那您是巨牛,我连这玩意儿在淘宝上叫什么都不知道,图片识别也没认出来,您都知道这玩意儿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板损坏了

有可能,但主板元器件太小,我本来就是半吊子水平,再一个一个排查有点难为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您说的3元一个是开关,您是大牛,我没找到
如果您说的是滑动电阻,那您是巨牛,我连这玩意儿在淘宝上 ...

这么多东西,才3块钱不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元一个还包邮,无需要去修。

咸鱼二手威克士的开关还要20几一个

网友:
我的威克士128开关拆开装不回去了

网友C:
直接买个开关换掉,别折腾了。

网友:
适合练手玩一下,能不能修好是另外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开关换掉,别折腾了。

继续折腾,这俩电钻机头打黑来的,29块钱俩,包邮,好的大有5262机头才45到65,换新开关和电路板觉得冤枉,放那儿有心情再重新拆。

网友:
铜片看起来有点有点轻微的烧烧蚀。。谢谢分享

网友:
打黑的东西也不便宜,主板坏了就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换个新开关板

网友:
楼主肯定能修好,只是不想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