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跑电路图的经验之谈

楼主(2024-12-19):
最近想修改一个铅酸48V4A充电器为48V三元锂电充电器,需要跑电路,在跑电路过程中,总结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拍出元件面和焊锡面的图片,注意保持两个图片相同的大小,焊锡面的图片经过PS成镜面对称。
2.把两个图片放在WORD文档,页面设置为横向,把图片调整大小到同一页可以放置两张图片,需要放大时,按Ctrl+鼠标滚轮。
3.现在同一画面就出现元件和印刷版的图像,方位是相同对应的,跑起来效率很高。
4.除了需要用万用表测量数值的情况可以不用碰电路板了,减少翻来覆去可能扯断导线,看实物两面还是相反方位的。看元件参数只需要放大图片就可以了。

之前在本站发帖少,没有在本充电器的分类发帖,前几天关于改铅酸充电器的贴网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7062-1-1.html

网友:
挺好的办法,谢谢分享!

网友:
双面板/多层板就很麻烦了。。。。。。

网友:
好办法!!谢谢楼主分享。
我有块电路比较复杂,跑了很久都没出完整的图,等一下用楼主的方法试一下看看。

网友:
你能干这活的都是高手!

网友:
不是说有抄板软件吗?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实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