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单拆解一个太阳能灯(分体式没发现太阳能板)

楼主(2024-12-19):
灯珠全并接,控制芯片依旧打磨除了,电池3.2V  60AH (3个单体大电池并接),整体还不错

网友:
太阳能直接灯板上降压给电池充电,很多都是电池亏电的,

网友:
测试看看电池容量足够不,容量足够的话重新配个太阳能板又可以使用了。

网友:
没打胶,应该是室内用到吧。

网友:
电池容量挺大的,做个充电宝不错

网友:
60AH的电池不小啊,没有虚标吗?

网友:
用的电池容量挺大的

网友A:
它的外尺寸是多少CM?

网友:
没看到太阳能板!

网友:
搞个太阳能板按院子里

网友:
太阳能灯没有亮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外尺寸是多少CM?

表面长34.5cm   宽26.5
厚度10.5cm,带安装支架整体厚20cm
安装透镜和电池仓是胶条防水圈,也不重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灯看着不 错,找个太阳能板接上用起来

网友:
显色指数999

网友:
这个可以,3.2v铁锂电池不怕高温

网友:
控制电路挺好,可以降功率改成工作台灯。

网友:
大单体电池容量挺大的!

网友:
接块太阳能板子,这下点灯不用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