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7元,做个磁吸式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4-12-19):
我搜锂电池充电芯片时,偶然搜到“磁吸式锂电充电器”,能适应各种尺寸的锂电池,还很便携,结构简单,于是想自己做个。

买来充电模块、带孔强磁铁、USB插头和导线,包邮共7元。

我买这个模块可以边充边用的,芯片IP5306:

绑好后,焊锡固定和防氧化。不过磁铁受热后略消磁,重做了。
磁铁是8*3mm,实物是普通银白色,微距拍照呈黑色了 -_-

完工,充电中…

两次充满之后,测电压只有4.16V,为啥呢?

网友A:
一看这图片就知道,等你焊好就没什么磁力了
可以找上螺丝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这图片就知道,等你焊好就没什么磁力了
可以找上螺丝的那种

我没经验,错过才知道什么是消磁。
重做了,不焊接了,改天弄个螺丝夹紧

网友:
有卖成品磁吸头的,我买了两个(公头),也打算做工磁吸充电头,但是还没有动手。

网友B:
谢谢分享,diy帖
不知道这个会增加多少内阻,不发热的话倒是方便

网友:
一百度 磁铁废了

网友:
这种磁铁温度高了就会退磁

网友:
磁铁对充电有影响吗

网友:
影响很大,电荷会被排斥,永远从不满。

网友C:
看上去一不小心就吸在一起,然后短路?

网友:
4.16V和4.20v没什么区别。微乎其微的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警告?

聪明!要先吸住电池正负极,再通电,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一不小心就吸在一起,然后短路?

平时会吸在一起,但要先吸住电池正负极再通电,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diy帖
不知道这个会增加多少内阻,不发热的话倒是方便

我为了避免这问题,每次都利用磁铁压住铜线,不靠磁铁通电。

网友:
可以找个铜片把磁铁包起来,在铜片上提前焊上线。

网友E:
还是买个槽吧,几毛而已...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买个槽吧,几毛而已...

随着尺寸扩展,旧的充电槽会不装不下,而且充电芯片不断更新,何必花二十多元?

网友(2025-03-08):
我试过将铜线穿过磁铁圆孔后
铜线绕到刚好突出一点上锡
再用热容胶固定

不用焊在磁铁上

网友:
看着做的挺好的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