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先做高铁上最靓的仔;然后做手持电桥的开尔文镊子;再做个电脑开机模块

楼主(2024-12-19):
经常坐高铁和动车的同学,对座椅下面这个充电面板一定都很熟悉吧,比较老火的是这个面板只提供了一个2孔和一个基本上没用的3孔插座

自己在拼多多花几毛钱买了这么个玩意儿

八字转2孔的转接头,然后插脚是铁的……

弹片也是铁的……不但是铁的,左边的弹片间隙还那么大,便宜有便宜的道理

把弹片都掰回去,接触得保证良好才行

话说高铁和动车的插座面板插口实在太少了,5孔的面板经常是不够用,尤其长途车或者三排坐的那边

有了转接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一下就有了6个2孔插座,就算是坐火车也一定要做车上最靓的仔

----------------------分割线-------------------

之前给手持电桥做了一套BNC转插片的开尔文镊子,后来逛淘宝,发现现在的BNC的开尔文镊子只要20几块钱就能买一套,比之前便宜多了,以前得四五十呢。那就买一套,回来改造一下

嘉立创打板,沉金的

然后把BNC镊子的线从中间截断,左边的以后还能再DIY一副开尔文夹子,右边的这半截这次拿来做开尔文镊子

剥线,线都是带屏蔽层的

然后焊接,四根内芯的线分别接Hpot、Hcur、Lpot和Lcur,然后四根屏蔽层都绞合在一起,统一焊在GND就行了

这个长短正好,比之前的BNC转插片的那个镊子利索多了,BNC转插片的镊子线太长,在桌子上拖来拖去有点麻烦

插到手持电桥上,短小精悍,干净利落

然后电桥做一下校准,开路的

短路校准的时候最好拿个夹子夹住镊子,这样校准的结果会比较精确

短路校准中

校准完成

还是测试上次的那颗82mΩ贴片电阻

这次做的插片的镊子读数是80mΩ

上次做的BNC转插片镊子的读数也是80mΩ,好评

这回做好了插片的开尔文镊子,就专镊专用了,不用再把BNC镊子在两台电桥之间拔来拔去了,奈斯

----------------------分割线-------------------

下面这个算是个迟到的作业,好友以前给打的板子,专门用来做电脑开机模块的,最近比较忙一直没时间搞

板子的正面

板子的背面

测试电脑主板或者主机裸奔的时候,需要给主板接上各种开关和LED,这次专门做了这个模块来实现这个功能,元件需要的不多,两颗12x12mm的贴片开关,3mm红绿LED各一颗,然后2P杜邦线5条

背面这里的R5和R6是预留的LED限流电阻,LED支持3mm的直插LED,也支持0805的贴片LED,如果嫌LED太亮,这里就加上限流电阻

我用的3mm直插LED亮度一般,所以限流电阻就不需要了,直接用焊锡短接焊盘就行了

然后把各组杜邦线焊上

胶壳外面用贴纸标记一下,往主板上插的时候方便

板子预留了固定孔,用尼龙扎带把线束固定一下,牢固也美观

然后找四颗尼龙螺母和四颗尼龙螺丝

把模块垫起来,这样模块放在桌子上就平整了,也不会磨到下面的线束

模块完成后就这个样子

PowerLED这个端子后来想一想,得处理一下

因为有的主板PowerLED是3P的,所以把2P胶壳退下来,换成了两个1P的胶壳,这样兼容性就非常好了,遇到3P的PowerLED主板也能用

因为1P的胶壳没法贴标签,那就绑个扎带标签表明身份

我之前测试主板的时候就是这么凑合的,乱糟糟的一大坨,因为开关按得次数太多,然后开关和线的焊点那里还经常断线,老火得很

这回模块做好了,连接主板的时候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感觉电脑运行的速度都变快了

这里有两个蛋,你会选哪个呢?

电脑开机模块打板文件免费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7Gut0qhemW_KEhn8dQG6w?pwd=8139
提取码:8139

电脑开机模块打板文件本地下载(论坛会扣55家元):

EOF

网友A:
就佩服你发的帖子又清楚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佩服你发的帖子又清楚又详细

专家最近好忙的撒,都不见你来得得嗖嗖了

楼主:
晚了一步,板凳……

网友:
之前我就说过还是开尔文镊子方便,哈哈

BNC转插还是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开机小模块挺不错。。。

网友:
专业,很详细!!

网友:
有时间,够闲心,可以尽情地去折腾、、、、鸟

网友:
看不懂这是个啥!!

网友:
开关板灯没亮,电脑又坏了。

网友:
开尔文夹很好,欣赏了。

网友:
RESET?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网友:
电桥拍的好高大尚,养眼。这个时间发帖,有点不合常规啊

网友:
很仔细的看完了,楼主好认真,很详细

网友:
别把车搞着了,那样全国都知道你这个靓仔

网友:
开始没注意看楼主,现在看到这四个数字很眼熟,原来是我的手机号尾数。楼主很棒,羡慕你有这么好的资源和手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家最近好忙的撒,都不见你来得得嗖嗖了

专家主要是变懒了,同时能拆的都是大家拆过的了,又不像那些垃圾佬到处捡垃圾来拆,又没开维修铺子可以偶尔心血来潮拆一单,所以没啥子拆的了,所以专家看你们拆也不错哟,,,,哈哈哈

网友:
可以在高铁上DIY了。

网友:
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大人当然是全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