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薅小容量招标优盘 记事一二 补个CBM2199新版工具 2024-06-11

楼主(2024-12-19):
刷说今年下半年感觉半导体芯片普遍涨价,大到手机处理器,小道u盘主控。
CBM2199主控板感觉都涨了几毛,SM3257大涨,FC1179更是濒临绝迹。
USB3.0这边IS917 SM3267 3268 3281基本也到8-10块了而且价没多大差距,拆机版吧,便宜的不包小料,保小料的邮费又不低
然后确实FC3379性价比体现出来了,2199 4块,3379 6块,呵呵
所以,只能说,大方向上,diy就是小众,小众终究成本步步升高

说到这回,偶得一固态,拆L74A八颗,3379吃不了,其他觉贵,故翻淘宝阅多多,拍小沼标数颗。
今到一,拆之,喜非牛屎,插之,工具无应,换数版终可窥其秘。
惊4K,惊ECC,惊做工用料!

这种盘老量产工具认不到,我用的21-02-01这一版才认出来,估计这之后的也行

昨天晚上大概看了看,2199也有新版本2199esb 2199ee,esb是定制,ee应该是最新的,而且似乎除了E和EE,其他已经不进行大规模生产了。(主观推测)
补个新工具,2024年的未实测:pan.baidu.co去掉m/s/1Vf2cHIiuGD2co96ZMtbLMA?pwd=2199 提码: 2199

补充内容 (2025-7-2 14:05):
再补个24-11-20  CBM_UMPTool(24-11-20).rar
pan.baidu.co去掉m/s/14tF9gTUOH44ozDill7XBEg?pwd=2199 提: 2199

网友A:
苹果硬盘让我对芯邦2199的主控没有任何好感。

网友B:
2199有新工具不,我有个扩容的无法量产...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硬盘让我对芯邦2199的主控没有任何好感。

定位问题,感觉都贴的低端板子小料,但问题是没啥好替代的,多ce安国也少了也贵了,1179也快灭绝了,没得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99有新工具不,我有个扩容的无法量产...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flashinfo.top里-量产工具-芯邦-往后翻几页

网友B:
引用 楼主:
flashinfo.top里-量产工具-芯邦-往后翻几页

搜了,最新的还是2020年的,我自己下载的是2022年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网友C:
需要早期的量产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了,最新的还是2020年的,我自己下载的是2022年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

贴正文已补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早期的量产工具吧

颗粒是老,但确实老量产软件不认,我猜测是这个主控 2199ES 需要新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位问题,感觉都贴的低端板子小料,但问题是没啥好替代的,多ce安国也少了也贵了,1179也快灭绝了,没得 ...

芯邦又老又低端,2199主控的盘直接用转接头插手机传输数据,有极大的概率主控会直接丢固件,能上2199的颗粒,颗粒本来就不行,固件一掉颗粒跟着就毙了,想重新开卡都不给你机会,新工具不识别!而且不是个列,但凡我手头2199主控的盘没有一个用得住的,随手就能拿出几个尸体:

网友:
试了,压根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邦又老又低端,2199主控的盘直接用转接头插手机传输数据,有极大的概率主控会直接丢固件,能上2199的颗 ...

我仿佛看到碎了一地的杯具...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邦又老又低端,2199主控的盘直接用转接头插手机传输数据,有极大的概率主控会直接丢固件,能上2199的颗 ...

你说的我明白,现在就是选择太少了,去年看见宏芯宇的时候我就想,哪怕是那个厂家把老掉牙的3.0主控阉割成2.0也行啊,但市场上还是没有啊

楼主:
这我也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明白,现在就是选择太少了,去年看见宏芯宇的时候我就想,哪怕是那个厂家把老掉牙的3.0主控阉割 ...

现在低端盘,厂家更喜欢直接主控+颗粒PIP封装成UDP黑胶体,本来就没什么市场了,老2.0的单封主控基本已经没厂商做了,再过几年库存可能都买不到,包括现在低端款3.0的U大部分厂家都直接上黑胶体了,少数还在用单封主控的怀疑是在清库存,以后传统封装的U怕只能在“固态U 盘”上见了。

网友:
24年的工具很难得啊,感谢楼主!

网友:
你个2099的主控,你要2199的工具怎么认识你?

网友:
短接D5D6依旧不支持Spansion S34ML01G100TFI000

网友:
被识别成2099的2199尝试短接主控D5 D6脚上电

图是2099e的和2199e通用
黑胶体当我没说……

网友:
感觉这种这么小容量的平时不怎么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