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进口电容上电桥,看看翻车没

楼主(2024-12-19):
100v150uf红宝石

450v100uf绿宝石
卖家说是高频低阻,感觉也内阻不太低。
请教大神什么内阻仪能测准?

网友A:
一般高耐压的内阻是相对大点。。。
具体要问问业内了。。。

一般就是10K时候就算高频内阻,是LCR测的。。。
可以整固态,陶瓷看看,那些高频内阻低。。。
电解高频低阻只是相对普通低频50Hz那种电解低。。。

网友:
楼上的回答很全面了,电桥测得就是准的了,高频低阻是相对普通电容来说的,要论高频低阻哪个比得上陶瓷电容薄膜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高耐压的内阻是相对大点。。。
具体要问问业内了。。。

学习了,长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
质量已经很好了

网友:
电桥测得是最准的

网友:
1K这个值算还可以的良品了~

网友B:
就用电桥测

铝电解电容,测容值和D值用120Hz,测ESR用100KHz(多数厂家规格书是这样)

1KHz一般用来测试无极性电容

网友:
不错啦多少钱

网友:
用电桥测试的,我还能说啥

网友:
我咋感觉D值并不小啊

网友:
我更爱看内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用电桥测

铝电解电容,测容值和D值用120Hz,测ESR用100KHz(多数厂家规格书是这样)

这位兄弟说的是,很多厂家测ESR是用100KHz的频点

网友:
楼主测完翻车没有

网友:
用10KHz档位看容量和D值就行了(普通电解、高频电解、固态电解在10KHz下数据有明显区别,好电容、差电容也有明显区别),其他都没必要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用电桥测

铝电解电容,测容值和D值用120Hz,测ESR用100KHz(多数厂家规格书是这样)

学习了,测电容,电感之类的,注意事项还是好多的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