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可能是最便宜可靠的白菜C245控制板

楼主(2024-12-19):
闲逛海鲜市场,发现一款迷你C245控制板,纯硬件实现,有休眠功能,无屏幕,正合我意,才17元包邮,于是拍下。

到手一看,是XINLUDA XD393比较器、AOD409 P-MOS,若要支持C470要换MOS才行。

8脚XD393下方的三个电阻测值分别是:22Ω,4K1Ω,10KΩ

卖家给的接线示意图:

我买的配件还没到齐,会抽空报告使用感受。

补充内容 (2025-7-21 04:01):
LM393提供了更快的检测响应、更干净快速的开关动作以及固有的抗振荡特性,直接提升近30%的回温速度和更小的温度波动。

楼主:
卖家说,比较器是专门比较微小电压的,比运放灵敏。
他主要是做音响电路板的,功底是有的,所以我买了。

大功率线性电源难买,自己定制要找好整流稳压板,所以耽误时间了。

补充内容 (2025-7-15 19:03):
运放受制于压摆率,在温度接近设定值时回温能力大幅下降。比较器没这个毛病。

网友:
跑个电路图分析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
实际试下效果

网友:
看示意图休眠需要单独接线吧

网友A:
是不是跟JBC245扯上关系了就能高大上了?
电路也就是坛里最常谈、最白菜的那种电路的变形而已。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板子做得还是实实在在的,贵不贵就见人见志了。

网友:
实际试下效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跟JBC245扯上关系了就能高大上了?
电路也就是坛里最常谈、最白菜的那种电路的变形而已。
不 ...

17块买个板我觉得还算合适,自己DIY太费劲...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跟JBC245扯上关系了就能高大上了?
电路也就是坛里最常谈、最白菜的那种电路的变形而已。
不 ...

我问过几家白菜T12,他们虽然也提到C245,但不是专门设计,功率和可靠性都不够。

网友B:
我的C245就是接616白菜板也能用的……

网友C:
是不是起码搞个数码管看个温度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起码搞个数码管看个温度比较好呢

那我买的测温仪不就浪费了吗?
我觉得回温迅速、电路可靠就够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大彩屏,所以搞了9号开源的那套件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C245就是接616白菜板也能用的……

怎么接线的,请画张示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接线的,请画张示意图。

就按T12接法,感温端子线接运放358输入端……

网友E:
你违反了广告法,不可以用“最”。快点测试一下是不是最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违反了广告法,不可以用“最”。快点测试一下是不是最可靠

最快要等下个月,最近忙呢,手柄都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跟JBC245扯上关系了就能高大上了?
电路也就是坛里最常谈、最白菜的那种电路的变形而已。
不 ...

你的原理图也把pcb板画出来吖,我也想白嫖了,就是不知道能换管支持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