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突发奇想~能否用天文望远镜当普通望远镜使用

楼主(2024-12-19):
没接触过真正好的双筒望远镜。可是有个问题不明白,望远镜放大倍数等于焦距除以目镜直径。看风景需要目镜大吧?目镜直径10mm的话,20倍不是需要焦距200mm?不懂高倍的怎么实现的。

接触一些天文望远镜,调寻星镜用近距离感觉十分清晰,设想用一个短筒的如30050(有些标注50300),配一个10mm的目镜,不就能达到30倍的放大倍数?平时那些看起来不合适,可是实际重量不足一公斤,带在车上也还可以。主要接触过几个都是正像的,倒像就太难受了。
手头没有合适的没法实验。重量问题、便携性已经拿60700的实验过了。感觉可以接受。但60700的差不多一米长,50300不足半米。不考虑重量便携性,只说这个想法有没有原理性的问题?短筒天文望远镜比较便宜。

网友A:
普通手持的望远镜超过8倍控制起来很困难,天文望远镜放大倍数和重量,根本没法手持,而且出来的是倒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手持的望远镜超过8倍控制起来很困难,天文望远镜放大倍数和重量,根本没法手持,而且出来的是倒像。 ...

我接触的都是正像。都是伽利略式。放大倍数大,正好可以用20mm的镜头,寻星镜调准时感觉还行啊。15倍。而且也有焦距30200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接触的都是正像。都是伽利略式。放大倍数大,正好可以用20mm的镜头,寻星镜调准时感觉还行啊。15倍。而 ...

开普勒式可能短距离就有很高倍数了。接触的几个低档的,目镜都是凹透镜。

网友:
我觉得不通用,倍数差远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网友:
物镜口径越大亮度越好、放大倍数越高市场就越小且越抖。另外望远镜的放大倍数是物镜焦距除以目镜焦距,而不是目镜的直径  一般2-30被差不多了。再高就得用支撑了

网友B:
看对面女生宿舍吗

网友:
能否用天文望远镜当普通望远镜使用?不能、首先体积和重量就差好多级、看你文字、不知你想用望远镜达到何目的、一般双筒望远镜你嫌看得不够远?想方便携带?想在目镜上装手机相机拍照录视频?先想清楚自己的目的、再找看什么器材适合。

网友:
NI你想偷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对面女生宿舍吗

那就带支架了,不用手持

网友:
单筒望远镜没有景深,没有立体感,看一般距离效果并不好
我有个20倍的双筒,基本是手持的极限了,经常需要借助依托来保持稳定,否则看远处跳来跳去

网友:
地表空气能见度低,放大倍数太高不适用,而且成本太高,使用也不方便,LZ有兴趣可以试试,困难再大也挡不住兴趣

网友:
折射式的天文望远镜是可以用来调平当普通望远镜用的,只是不便携。

网友:
==,放大倍数=物镜焦距÷目镜直径?
你确定是这么算的吗

网友:
理论上可行,要加脚架
还要承受成像不好,焦距长等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带支架了,不用手持

要不要带移动侦测录像?

网友:
加支架用就好了。只是放大倍数大了一点而已。用最小的那个放大倍数。。没什么问题。就是把正反像搞清楚就没事了。。

网友:
上观鸟镜吧,20-75倍的都有,还有单反转接口。

网友:
刚好是这个从业相关,天文望远镜是专门为了观察天体,用单筒的话它不太适合观察陆地的物体,首先它的设计视场角比较小,你看到的那个范围非常狭窄,其次单筒没有立体效果,人眼看得非常累。
    说说双筒望眼镜,普通手持的适合观察的就是7倍左右,像一般军用的都是7倍到8倍。我们爱好者一般最高手持的话可以到10倍,口径以30~50毫米为合适。
     放大倍率的计算公式是物的焦距除以目镜的焦距,但是这个数值不是越大越好,他还受到了口径的物理极限限制,有个公式极限分辨率角=1.22*波长/物镜直径,这个算出来是弧秒,按照50毫米口径波长550纳米,算出分辨率角=2.768秒。我们人眼的极限分辨率是60秒,那口径50mm极限的放大倍率就是60÷2.768=21倍。实际情况中考虑镜头材料设计都会有像差的存在,所以口径50的望远镜最大放大倍率不应该超过15倍,考虑手持稳定,一般就是7-12倍。
如果考虑用三脚架稳定使用,那么可以买20倍×70口径的,这个携带的话需要放到双肩包里面了,体积比较大,可以参考淘宝网上面的尺寸。
如果是平时放在一个小包使用,那就买10×50倍的够用了。如果要放到口袋里面用的话,那就买8×32口径的。

网友:
想携带方便看的清楚,可以买宾得up
小巧很不错,也不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