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t480 触摸板换膜

楼主(2024-12-19):
刮得跟狗啃一样。一不做二不休。用油画刀拆膜注意别刮到下面的板子。然后用电磨夹个牙签除胶。然后买张膜。贴一下。99新卖90元

网友:
没看懂...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网友A:
这也有配件换?

网友:
这是换的整个模块吧,不是只换表面层

网友: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呀,就是过程没看到

网友B:
笔记本触摸板贴膜?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触摸板背面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有配件换?

可以的拆触摸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触摸板贴膜?

不是贴膜是换掉原来触摸那面材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表层膜用久了划伤了是吧

网友:
不是只换表面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