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DOS 6.22 下 BORLAND C++ 2.0 安装过程

楼主(2024-12-19):
如图,必须软盘安装。

网友A:
必须软盘安装 ------ 把安装文件全部拷贝到硬盘上进行安装也不行?

网友B:
最早学的C就是BORLAND C++,好像安装有十多张5寸软盘,现在全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软盘安装 ------ 把安装文件全部拷贝到硬盘上进行安装也不行?

不行!会提示你插入第N张软盘。

网友:
这个比tc还古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早学的C就是BORLAND C++,好像安装有十多张5寸软盘,现在全忘了

3.1  版本  18  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会提示你插入第N张软盘。

考到同一文件夹里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到同一文件夹里也不行?

不行。这个可能是安装文件的 BUG ,安装过程中有提示 Source Driver , 你输入 C, 然后提示让你给定 C 盘的目录,例如 C:\BC2.0 ,这个看似没问题,但后面会让你插入 A 软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这个可能是安装文件的 BUG ,安装过程中有提示 Source Driver , 你输入 C, 然后提示让你给定 C 盘的 ...

我下了一个,目录结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下了一个,目录结构是这样的

我昨晚安装的就是这个版本。

网友D:
BORLAND C++,3.1版最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D:
BORLAND C++,3.1版最经典

是的,风靡全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软盘安装 ------ 把安装文件全部拷贝到硬盘上进行安装也不行?

我昨晚把全部文件,拷贝到硬盘安装。当时保留原来的压缩格式。
我抽空把那些源文件,全部解压后放到同一目录,再安装看看。

网友E:
有BC31就不会用BC2的了。
好像都是要虚拟软驱安装或软驱安装才行, 绝对是软件商搞得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BC31就不会用BC2的了。
好像都是要虚拟软驱安装或软驱安装才行, 绝对是软件商搞得鬼。 ...

软件发布时,电脑上软驱是必配,CD 尚未流行。

网友(2025-02-13):
我当年学习C语言时是用的TC 2.0,选择学习语言时另一个选择是Pascal,当时说Pascal语言严谨。幸好后来还是选择了C语言,无论Java、C#的语法都是继承自C语言,并且现在C语言在单片机开发中广泛应用。但是当计算机性能很差时,Pascal的编译速度是远超C,如果用过Delphi和C++ Builder会感觉到明显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