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插线板指示灯阻容方案

楼主(2024-12-19):
曾经在2024年春节期间,长时间霸占头条的精华帖——模拟大师

他通过拆工业用指示灯,证实了与民用不同,而是采用阻容限流降压方案

我经过计算,电容采用0.01微法,回路中电流0.7毫安

而我搜到的淘宝上所谓高亮LED额定电流都是20毫安,能在0.7毫安发光的LED怎么找?

已经有论坛会员,结合 @qrut 大佬的全桥整流方案改良是这样的

但模拟大师拆这个工业指示灯方案就没用整流桥,大家看哪个方案可靠

  • · wifi|主题: 43, 订阅: 12

网友:
220v led指示灯,高亮led串联个680k-1000k电阻就行,亮度可以,耗电量不大,反向击穿不会导致故障。没必要七七八八搞一堆,需要高亮才另外设计

网友A:
月耗0.059瓦,年耗21.5瓦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月耗0.059瓦,年耗21.5瓦是怎么算出来的?

也许是日耗0.0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月耗0.059瓦,年耗21.5瓦是怎么算出来的?

画图这位会员,就是口语化信口说成了瓦

我理解他是通过0.002458瓦*30天*24小时得出来的月耗电0.059千瓦时,我计算出来是0.004千瓦时,年0.05千瓦时

我判断是图上两个值是说的是原来的耗电,我计算是他更新阻容以后,大约是原来的1/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日耗0.059?

欢迎你,你看看下面5楼我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你,你看看下面5楼我的回复

你用0.059乘以365看看是多少

网友:
这个计算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没大理解指示灯能亮不就行为啥怎这么麻烦我都拆了我见过的插排除了小米那种插排指示灯都太亮还漏光

网友C:
请教一下,如果家里用电器具都是关闭的(实际当然不可能),插线板指示灯的用电量可以让电表走字吗?也就是说,智能电表最小运行电流是多少?

网友:
计算功率肯定是工作电压与工作电流的乘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如果家里用电器具都是关闭的(实际当然不可能),插线板指示灯的用电量可以让电表走字吗?也就是 ...

你这个问题,应该交给咱们论坛
我记得有位老者,他有两台国网那种智能电表
他居然破解了,给弄成了电量计
他如果能出手,一切都安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如果家里用电器具都是关闭的(实际当然不可能),插线板指示灯的用电量可以让电表走字吗?也就是 ...

查到了国家标准:根据 GB/T 17215.211-2021 和 GB/T 17215.321-2021,A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的起动电流应当≤0.06A,新的国家标准建议值是 0.025A。
国家电网自己的企业标准:进一步提高到 0.02A,而目前实际应用中的计量芯片起动电流已经实现≤10mA。

网友:
绿光LED,白天的确很不显眼

网友:
工业设计本来就是寿命更长。

网友:
降低功耗能延长寿命

网友:
事实上1M的电阻四分之一瓦就够了,亮度还可以。
一切以实测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如果家里用电器具都是关闭的(实际当然不可能),插线板指示灯的用电量可以让电表走字吗?也就是 ...

指示灯比较多,空开本身就带指示灯、燃气热水器有容量温度指示灯、燃气报警器指示灯、插排指示灯,感觉电表应该一天24小时都在走……

网友:
阻容降压不是针对LED使用的,主要是接那种微型氖泡或者是微型低压小电灯泡,类似以前的手电筒里面的小灯泡或者音响电器里面的面板按钮背光灯泡

网友:
串电容略微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