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中行动态口令是卫星通信吗?

楼主(2024-12-19):
没反应的中行动态口令器,暴拆

网友:
不可能,天线的位置都没有。

网友:
想多了,长时间用还得去校正延时对码

网友:
可能是查表法

网友A:
这种动态口令没有任何通讯,只是用时间同步而已,里面有晶振保持时间基本同步,电池一断电就没有用了

网友B:
就是一固定算法,根据时间产生特定的数字而已,不需要通信

网友:
白天看到一个帖子了,这东西是有年限的,电池决定

网友:
里边有个芯片按设定计算

网友:
卫星通信不太可能吧

网友:
经过华子同意了吗他就敢卫星通讯?
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动态口令没有任何通讯,只是用时间同步而已,里面有晶振保持时间基本同步,电池一断电就没有用了 ...

确实是这样的,而且1分钟才变更一次口令密码,所以和银行服务器上的时间误差在1分钟都可以使用

网友:
属于滚动密码吧

网友:
最普通的Token而已,哪有什么高科技。。。

网友:
拆解的确实够暴 力

网友:
这玩意远没有现在的手机验证码安全

网友:
这东西时间长了就用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固定算法,根据时间产生特定的数字而已,不需要通信

这个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