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论坛大佬,天福源K-50电茶炉这两个电阻阻值大约会是多少???

楼主(2024-12-19):
朋友一台天福源K-50电茶炉不通电,拆开发现BTA16-800E及外围2个电阻烧糊,看不清型号,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请教各位大佬能否通过电路估算出大约阻值?

烧坏的元件

正面细节图

北面全图

网友A:
交流可控硅驱动电路大同小异,找一个参考就行

网友B:
教你一招,到叉宝或撕逼鱼上搜,让后放大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你一招,到叉宝或撕逼鱼上搜,让后放大看

这种绝招都有,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可控硅驱动电路大同小异,找一个参考就行

就是阻值拿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你一招,到叉宝或撕逼鱼上搜,让后放大看

问题是都没有这种板子的资料......

网友C:
碳化了导电,你这得割板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化了导电,你这得割板补板

碳化部分挖去了

楼主:
保险没坏,还有8550和光藕坏了。

网友:
正如3楼坛友所说,拍照搜索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D:
如果价值比较高,那就跑下线路,这样坏的东西和阻值按原理和经验能推断出来,如果本身价值不高,直接换板或者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价值比较高,那就跑下线路,这样坏的东西和阻值按原理和经验能推断出来,如果本身价值不高,直接换板或 ...

这个灶对朋友来说比较有经念意义,想帮他修一下,网上没有任板子和电路的任何资料。跑线路目前还没达到那个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4240&page=1
参考一下这个

谢谢指教

楼主(2025-01-22):
现在是能正常通电,按消毒功能正常,按煮水水柱转动抽水都正常,要加热时侯显示E11,可控硅应该是没工作,考虑电阻是不是用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