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纯水机———数字压力表改线

楼主(2024-12-19):
俩邻居需要两台纯水机,要求零陈水,大概是网上搜纯水机时发现有卖家在宣传这个概念,那就采用数字压力表控制有桶有纯水置换方案,配件陆陆续续到来,先到的是数字压力表,这个数字压力表看了就烦,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引线只有七八厘米长,很是讨厌,再就是这个数字压力表输出无电信号,只是开/关量,方便配合继电器控制不同电压的设备,但两线输入电源,另三线输出常闭/常开的开关量,也不方便接线,于是拆开换长点的线,同时只保留三根线,两根12-24V输入,第三根线输出常开正极。

两只数字压力表。

前天制作的活接弯头,就是用在这里的。

这么短的引线,真的很麻烦。

五根引线,黑蓝两线是电源输入,红绿两线是低启高停开/关线,还有一根黄线没出头,那是与红线组成低停高启的开/关线。

两个继电器,控制低停高启和低启高停的开/关量。

飞线是两个继电器共用红线。

反面引线换线忘了拍,这是PCB正面,用一根线把输入的电源正极飞到这两个继电器共脚上,这样就可以直接输出电源正极。

换的长线,装机时要多长就剪多长。

这么一改,之后装机时接线就简单得多了。折腾,都是折腾。

楼主:
有一点不理解:这个数字压力表里面的继电器为什么要装两个呢?装一个不行吗?继电器本来就有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常开触点用来控制低启高停,那常闭触点不就是低停高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点不理解:这个数字压力表里面的继电器为什么要装两个呢?装一个不行吗?继电器本来就有常开触点和常闭 ...

工业的东西,有时候不能将就。

那两路输出说不定一个是380V,一个是12V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的东西,有时候不能将就。

那两路输出说不定一个是380V,一个是12V的用途。 ...

其实它就是个开关,跟输入电源没有半点关系,有可能是同时控制两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它就是个开关,跟输入电源没有半点关系,有可能是同时控制两路。

那常开和常闭要分别控制市电和12V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常开和常闭要分别控制市电和12V怎么办?

对,可能就是两路控制。但通过外置继电器一样也能。

网友B:
上限和下限分别输出,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它就是个开关,跟输入电源没有半点关系,有可能是同时控制两路。

这个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限和下限分别输出,继电器。

同一个继电器输出上限和下限,另一个继电器闲置着。

网友C:
要是能实现厂家就不会用2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实现厂家就不会用2个继电器

不理解,就好奇。

网友:
大佬不是很久前就量产成功了吗?  这是换方案了?最近我也准备整一个,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路和坑可以和我们分享下吗   比如这个表某多多有30多的 背面我看是接插件的,这就比引线的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