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蓝牙耳机(蓝讯)通话,对方听声音小,有没办法改善

楼主(2024-12-19):
用这蓝牙耳机打电话,对方说声音小听不清,是咋么回事?有用同款的吗

网友:
有些是为了降噪,故意设计的,估计无解。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再撸一个就是

网友:
纯粹耳机垃圾

网友:
换mic话筒,或者是本身固件设计就这样。

网友:
感觉有点不值得折腾  哈哈

网友:
有个差不多的,黑色的,续航达不到我的要求(只有4个小时左右)扔一边了,另外买的一款能连续播放音乐40多个小时。

网友:
换驻极体麦克风试试

网友:
拆开后对着MIC说话声音有没有大,如果有,看看加大下收音孔。或是将MIC靠近嘴巴。

网友:
好多蓝牙耳机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蓝牙耳机不太明白,有的是听歌声音大,打电话声音就很小,有的就反过来

网友:
电池还能大一点

网友:
直接换一套,最简单有效。。。手上一些耳机就是听不清,无解

网友:
换几部手机听听试试,如果只有他那部手机打过来声音小,那就是手机问题,如果都是,那就是耳机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A:
买两个,一个听,一个放嘴边说。
或是把话筒拆下来延长到嘴巴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两个,一个听,一个放嘴边说。
或是把话筒拆下来延长到嘴巴边上。

是一对的,带两个对方都听不清,估计改E15F0T方案的弊病

网友:
开放式耳麦,试过过两套。。感觉声音都要开到顶才能在外界能听清,在室内也得开个80%

网友:
山寨蓝牙耳机基本都这样,能响就行。品牌的很少有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