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终于把FLUKE17B+精度调满意了

楼主(2024-12-19):
说实话买这个F17B+是我比较后悔的一件事,到手就发现精度一般,而且买之后没用过几次,放了几年后一看电池漏液了,把电池仓、电池触点、温度电位器都腐蚀了,螺柱也断了一个,还好我不算手残,基本修复了。

但对精度方面有几点不满意,分析下原理,基本上是娘胎里带出来的,一个是这个表的10M输入电阻是4个2.5M串联加一个贴片电阻微调,很难做到精准,另外4V档位的输入电阻是1M、100K、10K三个电阻串联的,跟理论值1.1111……M并不相符

造成的问题:
1、mV档和正常电压档精度难兼顾,一般电压档准了,mV档会在测量到上百mV时会高3~4个字,因为校准是基于4V量程来的,但mV档完全依赖分压电阻,分压电阻理论值都有偏差,结果可想而知;
2、电阻档精度一般,特别是40M欧量程,比如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求助的,测量10M标准电阻偏小到9.9M左右,厂家很贴心的把40M欧档的精度放宽到1.5%+3,有效读数范围9.82-10.18M,想超标都难

问题解决关键就是保证分压电阻理论值的精准,下图是输入端的电阻,因网上找不到F17B+的清晰图,从咸鱼卖家贴图上找个模糊的图,结合左边F17B的原理图凑合看下,其中10M和1.1111M电阻的精度比较重要

档位倍数分压电阻(KΩ)电路实际值(KΩ)误差(KΩ)
400mV1无穷大开路0
4V101111.11111111101.111
40V100101.0101011010.010
400V100010.01001001100.010
1000V100001.0001000110.000

对于10M电阻偏小的问题,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求助过: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4761-1-1.html,不会修大神建议我调整个10M欧电阻,结合1.111M电阻的调整,居然把上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因为4个2.5M串联实际是偏大的,并个2G的电阻(刚好有2个1G的电阻串联)

1.1111M也是提前就买过了,精度相当好

把4V档输入电阻全部换掉,同时由于上面并联2G电阻到10M上可能会造成总电阻偏小,通过实测尝试把芯片输入端的电阻进行微调(可以通过测电阻来尝试更换)

最后还有一点,使用中发现芯片附近潮气对测量影响很大,因此全部上绿油,包括电池触点那里腐蚀坏的过孔,也保护起来,这样整改后我前后观察了2周多时间,各档位精度没有显示的变化;
然后就是常规校准了,用3V、30mA、100uF基准过一遍,交流档我没基准源就没去调整了。

晒下最后的成果:
电阻档
10M

1M

100K

1K

电压档
20V

10V

7.5V

5V

2.5V

1.236V

mV档
282mV

100mV

12.3mV

电流档
100mA

25mA

10mA

1mA(用10欧电阻采样电压测量,做个对比看DT930F+的小电流精度也不错)

1mA(换uA档1000uA)

5uA

网友A:
漏液好可惜,看过好多福禄克坏在漏液上,话说有289还弄这17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漏液好可惜,看过好多福禄克坏在漏液上,话说有289还弄这17b

我的17b也是漏液没去修。。。懒得动了。有个15b够用了。吃灰一年。漏液也是奇怪,居然会把电池弹片都弄“软”,一动就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7b也是漏液没去修。。。懒得动了。有个15b够用了。吃灰一年。漏液也是奇怪,居然会把电池弹片都弄“ ...

这个设计是福禄克的营销行为,我的也是。强烈不满。

网友:
楼主白嫖了闲鱼卖家一把,

网友:
得整台5位半的表来比较,这3位半对4位半看不出多大的差异来

网友:
下大功夫了,我有空也搞搞我的F17

网友:
我次奥,好多0 啊

网友:
受到楼主启发我也分析了一下造成大电阻测量偏低的原因。

显然10兆电阻是整个电路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的精度直接影响所有的电阻档电压档。如果偏大势必导致测的电压偏小,电阻偏小。所以把它搞小一点可行。15b 就是通过可调电阻器控制了10兆电阻精度。后来15b+取消了它直接用固定电阻,可能是考虑到生产和效果的得失。毕竟调整10兆电阻会影响所有电压档和电阻档,所有。然后又要调节电压电阻器。得到的效果只是豪伏档和40兆档的精度保障。这两个档位并不常用。所以可以适当牺牲一下而且也在误差以内。

所以15B的豪伏和兆欧档应该是比后来者做到更准确的。刚好我手里15B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摩机成功

>然后就是常规校准了,用3V、30mA、100uF基准过一遍,交流档我没基准源就没去调整了。

印象中, 常规校准,交流档是校准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液好可惜,看过好多福禄克坏在漏液上,话说有289还弄这17b

我也是把15b做炮灰表,小巧玲珑方便

网友:
分析得不错,效果也明显。

网友:
牛批,高手玩精度,像我这种低手只能玩个大概、差不多。

网友C:
福禄克漏液造成损坏的特别多,选电池需要谨慎。
我用小米的彩虹电池也吃过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漏液造成损坏的特别多,选电池需要谨慎。
我用小米的彩虹电池也吃过亏 ...

是的,F289上我已经换成锂电了,那个漏液就亏大了。

网友:
去计量局标定一下。

网友:
能把表用成这样,用之前都戴手套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