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的耗电情况

楼主(2024-12-20):
燃气灶用两节1号电池,2022年9月换的“喜迈”牌电池,2024年12月突然无法点火。拆下电池一量一节还剩1.2V,另外一节不足0.5V,短路电流不到2mA。估计点火器用一节电池也能工作。找了个两节5号电池盒子,胡乱用鳄鱼夹临时接上救急。刚才找到一节新1号电池,电压1.5V。准备将那两节5号电池换下来。顺便测量了一下工作电流,点火时约130mA,点火后电流降到3mA。关闭燃气灶后不消耗电流。

假设每天点火10次,每次3秒,耗电就是130mA*10*3s=3900mAs。假设每天合计工作2小时,耗电3mA*7200s=21600mAs。两项合计25500mAs。换算成熟悉的单位约为7mAh。从2022年9月到2024年12月,总共经过约800天,这样总容量就是5600mAh,约5.6Ah。对于锌锰电池来说这个成绩算是不错的了。如果两节电池容量一致,容量应该更大。

网友:
煤气炉主要就是打火的时候消耗一点电,普通555电池都能用个一年多。

网友A:
分燃气灶品牌的,我家用华帝的,就比较费电,大概3-4个月一组电池

网友:
用得少,能坚持两年

网友B:
改个核动力电池,能用50年

网友:
家里的好太太燃气灶一号电池一只,用了两年了,临时还能用,可能用的少一些。

网友C:
改锂电池,18650 没电拆下来冲一下就好,4.2v打火嘎嘎猛

楼主:
原本以为点火是耗电大头,实际测量下来发现持续工作才是大头。点火10次耗电3900mAs,只够正常使用1300秒,与烧饭22分钟的耗电量相当。

网友:
两节电池的要费电一些,一节电池的只有打火时候用电,这是我听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分燃气灶品牌的,我家用华帝的,就比较费电,大概3-4个月一组电池

离子熄火保护的费电池,电磁阀需要电池供电,优点是点火快成功率高,断气反应快。热电偶的省电,点火慢。买过红日的红外线灶,也是离子熄火,自个换的充电镍氢电池。

网友E:
只要打着火,就一直会耗电,熄火保护在用电,关闭点火开关以后就是电池内耗。

网友:
我家两三个月换一组,华帝的,太耗电了,后来用1号电池架装3个5号电池,好多了,能用一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改锂电池,18650 没电拆下来冲一下就好,4.2v打火嘎嘎猛

我也是这样改的,然后一年多后换了点火控制器,电压太高,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打着火,就一直会耗电,熄火保护在用电,关闭点火开关以后就是电池内耗。 ...

热电偶本身就是发电的,打着火以后就不再消耗电池的电能。
离子熄火保护的才会持续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样改的,然后一年多后换了点火控制器,电压太高,烧了

这花的钱够买多少电池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离子熄火保护的费电池,电磁阀需要电池供电,优点是点火快成功率高,断气反应快。热电偶的省电,点火慢。 ...

原来那边用的就是华帝的,搬完家买的还是华帝,我买了锂电池了,还没用呢,

网友:
我觉得能用两年的电池也可以,毕竟一日三餐点火

楼主:
点火后断开电池火也不熄灭,此时恢复电池通路则会有点火脉冲产生,持续几秒钟后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个核动力电池,能用50年

哪里有卖?想买来装电动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个核动力电池,能用50年

核动力还用什么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