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汽车电瓶亏电应急预案

楼主(2024-12-20):
因为路灯太亮,之前好几次汽车忘记关大灯

寻思着搞个诱骗器,接充电宝输出12伏的电给汽车电瓶充电
然后就直接上成品吧,比较难看
现在电瓶一直有电,没试过还不知道能不能用呢

网友:
好奇,多少安时的充电宝呢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弯道超车,还不用考虑负载后的电压拉低,更不用考虑电流大小

网友A:
你充电宝才多大容量,对汽车蓄电池来说杯水车薪。
不如搞个超级电容,再搞个升降压板。如果电瓶电不多,不足以启动汽车,可以把剩的不多的电给超级电容充满,然后再夹电瓶上,迅速启动汽车,还有点希望。

网友:
你电压需要调到14v  你这电压低了 反冲直接反烧充电宝,如果低于你现在的电压,充电宝完全充不动

网友:
汽车启动电流100a以上

网友: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网友:
感觉太小了,没啥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充电宝才多大容量,对汽车蓄电池来说杯水车薪。
不如搞个超级电容,再搞个升降压板。如果电瓶电不多,不 ...

这个是最优解

网友B:
路灯太亮装个光伏板可以发电的。

网友:
这种做法无济于事,不看好。

网友:
汽车电瓶的充电电压要15V才行,12V太低了会反向给你做的这个模块供电就会烧坏

网友:
这个得冲10分钟,不知道能点着不

网友:
这个如果电池真没电了,也是杯水车薪啥用不管。除了给仪表等电器供电外启动车辆直接拉夸

网友:
给电瓶充电需要电源电压高于电瓶的,电流还有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灯太亮装个光伏板可以发电的。

你这个牛B了。

网友:
我估计他没买上个月的硕日ML2420不然不会考虑充电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灯太亮装个光伏板可以发电的。

我觉得你这个好~,比楼主搞的这个好多了,还不用担心充电宝电用完

网友:
楼主,你确定不是来开玩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充电宝才多大容量,对汽车蓄电池来说杯水车薪。
不如搞个超级电容,再搞个升降压板。如果电瓶电不多,不 ...

这才是靠谱的应急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