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闺蜜机怎么不用手机cpu?

楼主(2024-12-20):
闺蜜机怎么不用手机cpu?选择的是机顶盒cpu?

网友:
因为手机cpu太贵了,市面上基本都是小U拉大屏。

网友:
盒子用的CPU太拉了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B:
闺蜜屏? 头一次听说这个词,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手机cpu怎么个定义,我就理解为不会出现在手机上的意思吧,这东西本来就是个大号平板,平板也不是都用手机cpu,低端不能插sim卡的就会用一些不会出现在手机上的cpu

网友:
搜了下牌子货用的也不差啊,已经够打千元手机的天玑6000,7000了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闺蜜屏? 头一次听说这个词,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当贝pad go闺蜜机等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闺蜜屏? 头一次听说这个词,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带可移动支架的大平板,一般27寸、32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1...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网友:
闺蜜机怎么不用手机cpu?选择的是机顶盒cpu?

大屏 美颜就行 刷抖音流畅 换机频率高
干嘛用好U

网友:
要求不高,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