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汽车空气滤芯靠碘伏能判断质量好坏吗?

楼主(2024-12-20):
今天刷到一条抖音 说是质量差的空气滤芯会在纸里面添加淀粉增加硬度,用碘伏一喷就能检测出来,淀粉遇见碘伏会变色原理。就像好多便宜泡沫海绵会添加滑石粉增加硬度。

这是前不久在实体店15元买的 ,做工还说得过去,但是滤纸的好坏不好判断。
这不就中枪了,管它好坏,用半年再说吧。但是空气盒里面还是挺干净的,没灰尘。

网友:
没听说过,只不过抖音上好多内容都得多想想

网友:
加淀粉是为了滤纸硬度,坚挺点,这上面的淀粉迟早进入燃烧室创造新积碳,河北邢台

网友:
批发价低于五元

网友:
碘伏遇到糊化的淀粉可以变蓝,原理是可以的

网友:
不要想那么多,买便宜一点的纸滤,几块钱,换勤一点,不熬到过滤出粉就没问题。

网友A:
一个空气滤芯能有多少成本,这还造假
真的,乱世不靠重典管不好了
造假的抓了毙掉,一年以后看效果

网友:
还有这种鉴定方法

网友:
这样会呼吸不畅通

网友:
加淀粉的操作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空气滤芯能有多少成本,这还造假
真的,乱世不靠重典管不好了
造假的抓了毙掉,一年以后看效果 ...

只能促使造假精进,无法禁止的。

网友:
抖音上好多内容都需要多一点智商

网友:
滤纸加多淀粉不怕堵塞吗

网友:
不好说,我都是在可靠些的平台自营店铺买大牌子的,应该可靠一些。曼牌,马勒,博世,WIX,Micronair这些,都是电商搞活动时候囤货。

网友:
淀粉遇见碘伏会变色原理一点毛病没有,至于滤芯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
没试过,大品牌的变色吗?

网友:
加淀粉阻力会不会变大啊

网友:
买便宜点的空气滤芯,换勤点靠谱

网友:
看抖音视频需要自己在脑子里过三遍。空滤的材料有三种,第一种是玻纤滤纸,这种滤纸是玻纤和少量木浆以及化学胶水搅拌后涂敷成型。这种材料制作的空滤通常一个的成本在3块到5块不等,看滤纸是大厂还是小厂的,一般进口材料是国产材料的两倍价格。第二种是特氟龙膜滤纸,这个严格讲不叫纸,因为基材是PET也就是塑料的,起过滤作用的是微孔PTFE 膜,两者之间通过热合在一起。这种材料通常比较贵,做一个空滤的成本不会低于20块。第三种是纯木浆纸,这种纸里面通常会添加淡粉类材料来进行涂敷,这里的淀粉类材料起到胶水的作用,并不是所谓的增加强度。另外滤纸的好坏取决于过滤效率和阻力。而一个空滤的好坏不仅仅是由滤纸决定,还有关键的密封工艺。滤纸再好,滤器封边上有个洞,那一样不起作用。
所以,拿到一个空滤后,第一时间对着阳光检查折叠封边的胶是否有透光的情况,如果有,恭喜你,直接扔垃圾桶就行了。

网友:
谢谢分享,使用过程帖
这个要看用于什么车,神车无所谓随便用,精细些的车还是建议使用推荐的品牌件,毕竟修车贵过省下来的那点配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