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3开关有明显迟滞

楼主(2024-12-20):
大家有感觉吗,因为之前一直用go2,换了go3之后明显感觉开关不跟手,按下一会电机才动,已经松开关了,电机还在转,不知道是这种迟滞是什么引起的,开关,还是啥车没做好

网友A:
顺便问一下:

我有个东城锂电钻,慢慢按慢慢松运行正常,

急开急关,大概率断电,必须取下电池再装才能用(电池保护?).

这是电机问题,还是调速板问题,是不是刹车电路异常?(电池在其他钻上使用无问题)

网友:
软起动吧,减少对电机电池的压力。

网友B:
我的go3启动没有滞后,停转倒是有滞后

网友:
是不是换开关与原来的不一样,可以核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go3启动没有滞后,停转倒是有滞后

对,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

我有个东城锂电钻,慢慢按慢慢松运行正常,

调速板故障,电池性能也可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