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老醋开关

楼主(2024-12-20):
电池开关一枚,锈蚀严重

老醋花生可以有,就可以有老醋开关

老醋兑水

一夜之后

刷子清理,清水冲洗

有点效果,哈哈

网友A:
这个应该用用不久的吧,应急个三五天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用用不久的吧,应急个三五天还可以。

还会生锈?

网友:
这老醋够劲

楼主:
山西老陈错,哈哈

网友B:
醋是什么牌子的?山西产的吗?几年陈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醋是什么牌子的?山西产的吗?几年陈的好用?

哈哈,山西的,忘了什么牌子了,十年陈好用

网友:
然后镀金镀金

网友C:
氧化生锈的,用柠檬酸泡一下,再上WD40,效果很好

我之前把PCB蚀刻剂放在柜子里,还是用杯子密封的,结果柜子里面好多电路板腐蚀生锈了,看上去跟氧化生锈一样,但是用各种酸都处理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氧化生锈的,用柠檬酸泡一下,再上WD40,效果很好

我之前把PCB蚀刻剂放在柜子里,还是用杯子密封的,结果 ...

没柠檬啊,买蜜雪冰城家的柠檬水行吗

网友D:
能有这功效,这得多少年多少度的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有这功效,这得多少年多少度的醋!

哈哈,60度醋酸浓度

网友:
开关带一股醋酸味

网友:
蚀刻剂确实有很强的腐蚀性,我买了几包,看密封的还可以,就随便放在维修桌下面了,结果几年以后,维修桌下面的钢钉、小台钻、手枪钻啥的,锈蚀得一塌糊涂,我还在怀疑这是咋了?
后来才意识到是这玩意儿引起的,蚀刻剂原来扁平的袋子也鼓胀了,拿起来扔了,有六七包。

网友E:
老醋容易上色,白醋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醋容易上色,白醋也行

你说的时老抽吧

网友F:
这个开关好像是casio电子管计算机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开关好像是casio电子管计算机里的

时计算器里的

网友:
加热下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