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carplay便携屏幕拆解、改造磁吸接口!

楼主(2024-12-20):
一台老款宝马,有蓝牙电话,但不能播放音乐,导航难用的一p,一直用手机导航,半年前买了个carplay便携屏,用着挺好,就是外挂需要各种连接线,这段时间得闲拆了改造一下,增加了倒车影像!
主板上空置了一个行车记录仪的接口(主板背面标识DVR),应该刷DVR的固件就可以接摄像头使用,卖家已经关店了,没地方找固件,朋友们有没有这个板的固件分享一下!主板标识:XFH-1026-WIFI

拆解图,全志F133方案,增加了散热片

拆了原来的喇叭,喇叭位置放了个2510风扇,5V风扇电源从空置的DVR接口引3.3v使用,主板背面空置了一个行车记录仪接口,刷固件就可以使用,摄像头支持1080p

号称10.26寸,实际屏幕是9.3寸

外置两个笔记本喇叭

磁吸供电和倒车影像接口,倒车影像解码IC是tp9950,支持CVBS和AHD摄像头,最高1080p。

切割原车屏幕外壳,加装磁吸

上车图漏拍,有空再上图!

补充内容 (2025-1-6 13:05):
该机有工厂设置密码,可以设置各种参数,密码为113266

网友:
稀碎的做工,

网友:
旧笔记本喇叭再利用,好主意!

楼主:
价格摆在那里,230块钱的东西,9.3寸液晶屏、电容触摸屏、主板、电源、支架、线材、包装、人工,成本都要150+了,只能说现代中国人才有的福气!

网友:
这么大个,安装到车上什么位置?

网友A:
6
最近想把IPAD弄上车当车机 不过总觉得WIFI摄像头不是很理想

网友:
这个正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
最近想把IPAD弄上车当车机 不过总觉得WIFI摄像头不是很理想

关键是ipad有电池,车里用容易鼓包,不用电池开机太慢,还是carplay屏好用,秒开机,可以行车记录,可以倒车影像,可以读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ipad有电池,车里用容易鼓包,不用电池开机太慢,还是carplay屏好用,秒开机,可以行车记录,可以 ...

iPad可以改无电池直供电,上电自动开机,

网友B:
CARPLAY如果稳定的话,我觉得比现在所谓智能车机强

网友C(2025-01-25):
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 1026, 没有买摄像头的套餐。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RPLAY如果稳定的话,我觉得比现在所谓智能车机强

挺好挺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 1026, 没有买摄像头的套餐。

有固件的话可以自己增加记录仪摄像头

网友(2025-03-05):
引用 楼主:
价格摆在那里,230块钱的东西,9.3寸液晶屏、电容触摸屏、主板、电源、支架、线材、包装、人工,成本都要1 ...

动手能力真不错

网友:
好用吗?我也想买个,现在车上还没导航

网友:
老哥 我在淘宝买了一个carplay便携屏 5v输入的 我手贱直接从保险盒取电 给了12v的电源 结果烧了一个元件 现在不能用了 只是自己一点也不懂 来请教大哥了 这个玩意换一个主板 卖家说160 修修不知道多少钱能修下来 有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