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多年前的小Q机器人 迷你投影仪

楼主(2024-12-20):
           逛某坛看到有小Q机器人 迷你投影仪出售 因故障不开机 39包邮淘来瞧瞧原因 顺便开开眼界!

  型号:QRV-1 第一代??卖家送了副蓝牙耳机 10多块吧!
  插电无反应 万用表检查 是电源管理芯片LM26480 没有输出电压
  网上淘了一个 不便宜 5块多 暂时没有工具 先不焊接了  待有机会再修吧!

楼主:
仔细看看 感觉卖家动过板子   没修好???

网友:
这个机器什么配置,不开机还值得花39去买?

网友:
还是看手机吧,用这个看能把眼睛看瞎,亮度很低的

网友:
看板子被维修的情况,估计不单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电源部分一团糟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不知道效果怎样、,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里面动的多

网友:
估计不好修

网友:
上手卖家都放弃状态了,感觉都是吃灰命运了

网友:
板子上不是修过了吗?二修的东西,不太好搞。。。

网友:
二手东西不好修,查查啥坏了,修好它,小巧玲珑的挺好。

楼主:
拆开看了 就看到上家维修的痕迹  故障应该就是电源芯片

网友:
这个参数高么?性能能好的话,值得一修。

网友:
投影机的电路原来这样,学习了!

网友:
互动投影的啊,这个好玩,孩子们会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