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一支强悍的烙铁头 让30w外热也可以和铝基板灯板玩一玩

楼主(2024-12-20):
偶然在黄鱼发现一支非常牌子小众的烙铁头  。固特和邦可已经非常小众不被爱好者熟知。这个牌子更是不专门搜索就几乎没听说过的存在。4mm直径  可以通用 白光和固特40w以内的烙铁,看型号标注 应该是代用白光的EB系列

装在GOOT30w外热焊接散热快的铝基板灯板 焊盘毫无压力非常强悍。

楼主:
视频已发布B站 敬请观摩  【配合一支强悍的烙铁头 ,30w外热式也可以和铝基板灯板耍一耍-哔哩哔哩】 https://b23.tv/xobyijo

网友:
正常普通烙铁都能做到的,这不稀奇啊。

网友:
没看视频,不知道怎样使用的方法

有个使用的图就好了

网友:
正常普通烙铁都能做到的, 正常现象.

网友:
烙铁头点焊灯珠?
你这是夏普灯珠,陶瓷座的耐高温一些,一般塑胶的直接变形稀里哗啦的,厂家基本上都建议焊的温度不超过260度
并且焊锡的导热效果只有纯铜的五分之一,铝的四分之一,越薄越好,led灯珠就靠焊盘散热出去,还是基板加热融化贴合好。

网友:
电烙铁的功率够,就能做到。

网友:
确实不错,30W能达这效果. 铝板还是高频铬铁是王道

网友:
喜欢内热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