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炸鸡的小米5V1A充电器(CH-P002)

楼主(2024-12-20):
平时晚上睡觉都是习惯插小电流充电器充电的,这玩意也用了挺多年了,昨晚突然嘭了一下,声音不大,然后跳闸了,肯定炸了,这玩意没有维修的价值,然后然后今天拿起来拆着玩!

外观小巧

参数

铜插脚,磁铁不吸

A口这里黑了

锤子伺候,不是超声波焊接吗,奇怪的是砸了没反应

还是锯开吧

里面黑黑的,还一股糊味

抽出板子

背面

这玩意还是焊线的

正面

电容怀孕了

背面惨不忍睹

网友:
这是坏了啥东西?

网友:
炸得比较惨烈,不值钱的东西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还好,没烧出来

网友:
电容是鼓包了吗?

网友A:
我至今没坏过,家里吃灰好几个,又不舍得丢。

网友:
跟我一样,手机在夜里都是拿这样的小电流来充电。手上有小米的,华为的头子,还有一个三星的,耐用的很。平常小东西都是用这些老头子来充。

网友:
不是电容爆就是电容漏液引起短路导致爆炸.

网友:
估计懒得修了,其实修的话可能是小故障小元件

网友:
电容炸了吧

网友:
中间炸了的那个是功率管?

网友:
本身就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这样的充电器,充电电流比较小,好多年都不用了,能炸成这样是不是进水导致的

网友:
炸的厉害,到目前还没用坏过充电头。

网友:
拆开了不检测一下哪个元件炸了?看电源芯片没有少脚,初级保险是报废了,感觉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至今没坏过,家里吃灰好几个,又不舍得丢。

一般这东西很少坏的,还没见过品牌的充电器炸鸡
遇到的都是杂牌炸机

网友:
9V和12V的塑壳开关电源适配器炸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