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打理华硕 ASUS E202SA,系统“降级”回到 win8.1

楼主(2024-12-20):
打理华硕 ASUS E202S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5960-1-1.html

说是 win 10 已经慢到 无法正常使用了 ……开关机跑 smb 都“等不起”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_x64_dvd_9c09ff24.iso

所以系统“降级”回到 win8.1
cn_windows_8.1_enterprise_with_update_x64_dvd_6050374.iso

windows_8.1安装很简单…… 然后就一堆的“没驱动”

简单偷懒:typec 有线网卡,百兆就行,夕夕上几块钱

把计算机联网以后,360驱动大师,自动把驱动装完
再“过河拆桥”删掉360驱动大师

装上
startisback_aio_1.0.18 (v2.1.2_1.7.6_2.9) repack
恢复左下角的启动菜单

一看钟……2个小时没有了

网友:
系统降级对于老本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只要有驱动,8.1绝对流畅。

网友A:
机子有4G以上内存的话,配合固态硬盘,装个精简版win10的话,还是可以的。

我这老电脑就是装的不忘初心的1909,启动后内存1G,也不必win7大多少,主打一个流畅;精简版LTSB更小只有700M,但不支持我的核显,驱动打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有4G以上内存的话,配合固态硬盘,装个精简版win10的话,还是可以的。

我这老电脑就是装的不忘初心的1 ...

Intel Celeron N3050 @ 1.60GHz    588
Intel Core i5-8200Y @ 1.30GHz     2,215

cpu性能实在差太多了……不可以当工作机,还是机械盘配SMB吧
主打一个可以上网带键盘显示器的移动硬盘,还可以 ftp , tftp , hfs  ,ping……,呵呵呵

网友:
感觉win10还算比较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