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柴暖控制开关 有师傅研究过吗

楼主(2024-12-20):
柴暖开关三根线 红黑正负5v 另外一根线是怎么控制开关 和温度的

网友:
编码 了解一下 就和遥控器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蓝线跑的协议?

网友:
这种是集成芯片的,还有是mos芯片的、普通开关的、蓝牙控制的、等很多种,蓝色是信号,主板在机器上

网友:
和所有按键单独设置的产品一样,主控芯片在主板上

网友:
不懂 学习一下

网友:
是不是共地跑协议?

网友:
单片机,NTC,电位器给定。输出不知道是开关量还是脉冲。

网友:
温度信号从蓝线送出去,男一头处理后再给执行电路,猜的。

网友:
我猜是编码后传输

网友:
走的协议吧应该,查下芯片的型号吧,分析下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