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厨房定时器,解决按键不灵敏

楼主(2024-12-20):
用了4年多的厨房定时器,这个定时器声音很大,按键是导电橡胶,每次拆开擦一下,好一段时间,银行密码器的薄膜按键应该经用些,拆开,贴上薄膜按键,厚度增加很少,老的橡胶按键不需要改动。

网友A:
纽扣电池不经用,我买那种用7号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不经用,我买那种用7号电池的。

感觉耗电也不大,能用半年以上,主要不是天天用。

网友:
橡胶薄膜的通病,时间久了,橡胶垫老化,只能移植导电橡胶修复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遇到你你让厂家情何以堪

网友:
又学了一手

网友:
橡胶按键底下贴烟盒里面的锡纸片效果好

网友:
这玩意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以前游戏机手柄试过用砂纸轻微打磨一下可以完整如新,但游戏机使用率实在太高还是坚持不了多久,
后来试过把铝箔胶带剪成小块贴上去 效果远超预期

网友:
无损改造,不错...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网友:
经典牛屎芯片。。。

网友:
简简单单又搞定了

网友:
导电橡胶下面贴点自粘铝箔、铜箔会不会耐用?

网友:
按键上贴上铝箔纸也行

网友:
蜂鸣器用电感升压驱动,声音绝对不会小。

网友:
这类东西使用年久了就需要拆开擦擦

网友:
锅仔片时间长了都会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