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国际电工定时插座

楼主(2024-12-20):
今年3月份买的,到了设定的时间,指示灯会亮,但是插座不通电,要敲一下才能通电,是哪坏了呢
量了继电器线圈两个脚,电压14v,是不是有点低,继电器上面写的24v

绿色的镍氢电池好小,40mah

屏幕下面一颗牛屎

楼主:
换了电容,好了,电压28v
屏幕下面

说起来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换电子原件把坏的东西修好

网友:
显然是继电器有问题 卡住了 你敲一下又好了 换个继电器就行

网友A:
通电需要敲一下,定时结束断电正常不,继电器是否工作,顺着线路测量找找

网友:
没用过这玩意儿,后面的电路大神们说说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需要敲一下,定时结束断电正常不,继电器是否工作,顺着线路测量找找 ...

断电正常,不敢测量,我怕电着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断电正常,不敢测量,我怕电着我

干脆换个继电器试试

网友:
继电器问题,换个试试,那个镍氢电池是保存时间的,长时间不插到插座上就没电了

网友C:
这么快就坏了没有保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脆换个继电器试试

量了继电器线圈两个脚电压只有14v,是不是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快就坏了没有保修吗?

淘宝买的我不好说啊

网友:
这个不容易坏的,单位上用了好多年

网友:
继电器有问题了吧,直接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了继电器线圈两个脚电压只有14v,是不是太低了

有可能,阻容降压的通病。换个降压电容即可。

网友:
应该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
要敲一下才通电这故障只有自己替换元件查找了,不然就换新。

网友:
继电器是24v的哇

网友:
电容最大的检测下

网友:
黄色的0.33UF发财电容换掉,一般都是电容容量不够导致电压不够继电器吸合,我有几个定时器都是换了猪肝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了继电器线圈两个脚电压只有14v,是不是太低了

继电器写的是24伏  量到14伏  应该是驱动电压不够。检查驱动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快就坏了没有保修吗?

拍了个视频,客服给我退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