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第一次见有四个线头的扬声器单元,莫非是传说中的同轴喇叭?

楼主(2024-12-20):
如题,十度SD-S358多功能小蜜蜂(扩音+FM收音+TF/USB/AUX  播放)拆了一下,增加一路TYPE-C充电。

面罩拆下来看,纸盆上有四个点,后面有四个线头,分了两路接插件到主控板。
第一次见这样的有四个焊点的喇叭单元,是什么设计,有请教知道的坛友来讲讲。

网友:
双线音圈,主要是提升功率吧.

网友A:
双声道双功率,一般立体声合并单声道会损失部分音频细节,用了这个后放立体声广播或者音乐就会有更生动的表现!
康佳的小蜜蜂也是这个喇叭,放的声音确实更大一点,放音乐更清晰!

网友B:
看样子是用来使双声道合并成单声道,如果左右声道相位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声道双功率,一般立体声合并单声道会损失部分音频细节,用了这个后放立体声广播或者音乐就会有更生动的表 ...

好像是那么回事,感觉比其他同事的小蜜蜂声音大一圈,效果更震撼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用来使双声道合并成单声道,如果左右声道相位相反,

传说中的内耗

网友:
双线圈扬声器,声音比单线的要大,小蜜蜂扩音器就需要大音量啊

网友:
不会是高低音共存的喇叭,第一次见到

网友:
一个喇叭 同时提供左右声道

网友:
不少超低音喇叭也是这样的。

网友:
长见识了,就说同轴高音也 不需要接双线,而且高音部分会明装。

网友:
真是涨知识了

网友:
第一次看的这样的喇叭

网友:
如果接线相位相反,让我想起了小学时的一篇课文《天鹅梭子鱼和虾》

网友:
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网友:
双线圈啦叭,听说过,还没用过。

网友:
不是同轴喇叭   同轴老贵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喇叭

网友:
双音圈喇叭,头回见到。

网友:
传说中的双线分音,高档音箱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