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新版QQ发公告时没有了“需群成员确认收到”的选项怎么办?

楼主(2024-12-20):
老的版本的QQ或者TIM在发布群公告时,下面有若干选项,其中之一是“需群成员确认收到”。 但是在新版的QQ中却找不到这个选项了。那么问题来了,在没有这个选项的情况下,默认的是“需要群成员确认收到”?还是“不需群成员确认收到”

网友:
最终解释权在资本家手里,

资本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好好拉磨搬砖吧!

网友A:
卸载再重新安转老版本,设置取消自动更新

楼主:
现在新版的QQ公告提示是下面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再重新安转老版本,设置取消自动更新

这招有时不好用。版本稍微低一点直接拒绝启动,必须卸载然后安装新版QQ。

楼主:
刚才简单测试了一下,新版发公告似乎是默认不需要群成员确认收到的。知道默认情况是啥也就行了,就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招有时不好用。版本稍微低一点直接拒绝启动,必须卸载然后安装新版QQ。 ...

断网安装没有碰到过,都是直接安转完成,而且安装完都会禁止开机启动和自动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