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惠威D1080MKII能通电亮灯,但无声音,求助

楼主(2024-12-20):
惠威D1080MKII音箱(2007版的),芯片是TDA8947J。能通电灯亮,但完全没有声音。
初步确定变压器、喇叭正常,音量控制面板应该也没坏。
拆机后发现后级放大电路有两个电阻疑似烧坏(R110、R113),另不知道两块大电容(4700uF)是否正常(电容有胶痕不知道是漏液还是封胶)。
由于没有电路经验,求路过大神指导!

这张图能看到R113、R110两处电阻面板位置有烧痕,电阻被我弄掉了。
加外两组大小电容有污渍,不知道是漏液还是封胶!

求懂的大神指导

网友:
这个肯定是胶

网友A:
这玩意出毛病不太好弄,参考我的做法:把上面电容电阻三极管全换了,自动修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胶被融化了

网友:
换了电阻再试,不行的话改无源,又或者加个1876的功放板进去

网友:
把电容拆下来不就知道了,看着像是胶引起的

网友B:
跑一下电路看看烧坏的电阻在电路中是什么用途,看其在板上的位置,有可能是给前级供电的降压电阻。这个功放电路不复杂,有了电路图更好修。

网友:
自学或者找会的人修,会的人不难,你这小ks

网友:
跑一下电路

网友C:
那两个电阻,和对面的小三极管是否有联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一下电路看看烧坏的电阻在电路中是什么用途,看其在板上的位置,有可能是给前级供电的降压电阻。这个功放 ...

买好多年了,产品说明书找不着了。网上也查不到电路图资料,搞不懂烧掉的R113和R110的阻值是多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出毛病不太好弄,参考我的做法:把上面电容电阻三极管全换了,自动修好了。
...

谢谢您的建议哦!!!由于R113和R110两个电阻烧坏了,看不到色环,不知道阻值多少,另外找不到电路图对照,脑壳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电阻,和对面的小三极管是否有联系?看一下。

谢谢指点哦!查了面板背面电路,果然R113和小三级管中间那个引脚相连的。求指导

网友:
楼主跑下电路

搞不定就换板子吧

网友:
好像在坛子见过一个。

网友:
以前看过类似一帖子,换大电容就好

网友:
楼主跑下电路

网友:
这个拆机图里有电阻色环,对照补上去: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2520-1-1.html
帖子里也有电路图,你这个故障应该是静音或待机了。上面帖子爬一下楼,有坛友们的维修指导。

网友:
看这板子不像惠威的风格呀,质量这么差,元件也差,小厂才用这种电阻?居然还有空焊盘。

网友:
从板子看,R113、R110与三极管Q100(8050)应该是组成功放芯片的静音控制电路,先换上看能否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