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羊角锤锤头松动修复,炫我的大有5209

楼主(2024-12-20):
一个羊角锤,锤头松动掉了,修理一下。
修复是假,炫我的5209是真

合影

锤头掉了,都不能说是松动

含钴麻花钻,为防断掉,准备了三根

成功打眼,没有喷水和切削液,直接把锤头泡水里打

上螺丝固定,留的有点长了

角磨机削掉过长部分

正面

还有些晃动,用铸工胶也就是ab胶灌胶处理。
完成
5209使用感受,除了轻,感觉也没啥。打铁的活儿我的杂牌25v电钻也能干,圆柄3mm麻花钻夹持会打滑,以后都换成六角柄的

网友A:
现在难得见到羊角锤了,还能用电钻打洞装螺杆固定,佩服

网友B:
还不如用两块铁片加在木柄头两端后再将锤头敲入,两侧各留有1公分左右,锤头部分弯折至锤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用两块铁片加在木柄头两端后再将锤头敲入,两侧各留有1公分左右,锤头部分弯折至锤头 ...

这样说吧,我原来都准备直接在木柄顶端锤个钉子,然后弯折至锤头两端。但看有个号称手工达人的这样搞被评论群嘲了,说丑。
所以我就想自己搞得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难得见到羊角锤了,还能用电钻打洞装螺杆固定,佩服

啊,我专门买了几把羊角锤,买错了么,现在都流行什么锤子?我想买个户外钉帐篷的多功能锤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说吧,我原来都准备直接在木柄顶端锤个钉子,然后弯折至锤头两端。但看有个号称手工达人的这样搞被评 ...

一切以实用为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我专门买了几把羊角锤,买错了么,现在都流行什么锤子?我想买个户外钉帐篷的多功能锤子 ...

这老款都不错,可以看看

网友:
打三个孔应该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老款都不错,可以看看

确实漂亮,好几款都很有型,谢谢了

网友:
在这个角打个螺丝进去我觉得更稳...

网友:
这样打孔灌胶不稳定,敲多几次就松了,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手柄取下来修整一下,再敲回去,过盈配合才稳固

网友C:
以前见过木柄头部两侧贴长条形铁皮,穿过孔洞后弯折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见过木柄头部两侧贴长条形铁皮,穿过孔洞后弯折90度。

对的,可以这么干,但我不是想炫我的大有么,哈哈哈哈

网友:
以前的解决办法是在这个位置打铁钉进去把木柄撑开逼紧锤头

网友:
花里胡哨不如木楔。

网友D:
大有最新款的是5767,那个牛逼,非常的牛逼,5208/09相比之下就是家用系列

网友:
加个钉就结实了

网友:
在灌胶位置砸楔铁进去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有最新款的是5767,那个牛逼,非常的牛逼,5208/09相比之下就是家用系列

起子和钻是两种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有最新款的是5767,那个牛逼,非常的牛逼,5208/09相比之下就是家用系列

同款5767,电转就没有欲望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