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电动工具电池做个电压表

楼主(2024-12-20):
家里电动工具多,电池也多

大部分都是牧田口,少两大艺A3口,于是买了一个转换座,把牧田的转成大艺口,这样两种电动工具基本能共用电池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的电池都是便宜货,基本上没有电量显示,工具上有,但是不方便,所以想给电池加个电压表。
首先买了一个大艺口的插头

然后买了一个2线电压表,焊在插头上

最后用电池试了一下,OK

网友:
有种比较小的电压表,应该比这个大的安装方便一些。还有感觉红字的,比较容易坏。

网友:
用0.3的大概可以无缝衔接

网友:
现在网购的电压表比较便宜,值得加装,不过要防磕碰。

网友:
还有更小型的吧

网友:
也有没电量显示的电池,因为不清楚余量,带来的问题是使用中忽然没电。
本打算购买超薄的电量指示贴,接线后贴在电池上,后来懒,就算了。

网友:
直观电压显示

网友A:
不如弄小点的表头装在电池壳子里

网友:
有0.28寸的电压表可以试试

网友:
直观电压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弄小点的表头装在电池壳子里

不行啊,这么多电池,一个个加累死,不如这种外接的,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
打胶比较任性啊啊啊啊

网友:
还是铸工胶。我买的卡夫特的铸工胶感觉固化很慢,要一个晚上才差不多起强度。

网友:
静态看不出电量多少,换个电量贴那种,工作时看一下,也只能是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这么多电池,一个个加累死,不如这种外接的,做一个就行了

这就是电池太多的坏处。

网友:
用过0.28寸表,比楼主这个要小。

网友:
有四个LED指示那种,比较小,容易加装 最多5MM

网友:
这种表体积太大了,不合适。

网友:
换一个小一点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