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雷克沙V400 64GB U盘拆解简测

楼主(2024-12-20):
PDD闲逛,看着64GB的券后十块钱不到,嚯!便宜哟,这还能忍?随之立马下单一个来把玩把玩,最主要我有开膛破肚的癖好,U盘到手自然忍不住来个大卸八块,一睹内部结构,评判下做工。先说说这个U盘的缺点,那就是全塑料外壳,看着就不耐操,至于PCB板子,只能说还没它家读卡器的做工好。

无损拆壳:

主控是点序(银灿)IS918EN:

主控简介:

颗粒是雷克沙自封片没查到颗粒信息:

这个系列使用的主控和颗粒十分驳杂,先来简单跑一下读写:

我没有跑拿盘跑圈的习惯,跑圈跑不过大概率坏块扫描也是过不了的,主要是坏块扫描比跑圈快,懒得等,低端货,上坏块扫描算是看得起它了。

坏块扫描:

以我的经验来看这颗粒90%是QLC的没跑了,实际拉文件写入,写入速度会大跳水!

网友A:
十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网友B:
10块钱不到,这个样子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对啊!有道理!其实这个U盘,对我最大的贡献就是帮我水了这张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块钱不到,这个样子超值了

我也感觉值,毕竟他家最便宜的读卡器都要十多块。

网友C:
我也刷到了,但是要19块钱,你用5折券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刷到了,但是要19块钱,你用5折券买的吧

三单挑战入口进加了6元无门槛券,实际入手8.6元。

网友:
8.6元超级便宜啊

楼主:
亲,下次跟帖多打几个字,多打几个字没有坏处的,我想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当然也谢谢你的跟贴,对于您的支持我感到十分荣幸!

网友D:
接口这种结构还是第一次见,买过同外壳的2.0的是黑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口这种结构还是第一次见,买过同外壳的2.0的是黑胶

它家最具性价比的是型号M900的那个伸缩U盘,我50多点入手过128G版本的,当时到手就拆来看过,主控是SM3282P,双贴AR等级的大S TLC颗粒,,竟然还支持不完整的SMART,实测读410MB/s写92MB/s而且速度还很稳,后来37块又买了个64G版本的,没拆但是速度和128的差别不大,你就说这价格要啥自行车?它官方并没有声称它是“固态U盘”,算是一线品牌普通U盘的性价比天花板了。

网友:
就不知道这个U盘丢不丢数据

网友:
应该是江波龙的自封颗粒吧。这个系列应该是边角料做的低端。

网友:
价格实惠,usb3.0的接口,主控也还可以

网友E:
写入及格,读取不错,大厂做工,这价格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入及格,读取不错,大厂做工,这价格值了。

没有它家M900划算,M900读写参数介于普通U盘和“固态U盘”之间,价格更具性价比。

网友:
买qlc没多大意义

网友:
买了也用的不放心

网友:
难道要我也去PDD逛一下吗

网友:
价格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