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C189陶瓷排阻与DT4282精密贴片电阻档跟踪

楼主(2024-12-20):
                  VC189陶瓷排阻与DT4282精密贴片电阻档跟踪

1.vc189采用CADDOCK 1776-C48陶瓷排阻分压,DT4282采用精密贴片电阻分压

以上是VC189图片

此为日置4282/4281分压网络部分图

2.2023年至2024年几次跟踪测试情况,参考EE电阻,10-100K温漂C7,1M电阻C6

3.从表中数据对比看,日置的精密贴片电阻温漂无疑更低,VC189的陶瓷排阻也过得去,5M档基本是2-3°漂万分之一,这也符合1776-C48
的绝对温度系数

网友A:
7129的65使用就是1776排阻,假如替换成精度更高的规格,精度可以提升。15B也可以使用,但是三位半没要上排阻了。一看价格傻眼,比万用表还贵!果然是价格决定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29的65使用就是1776排阻,假如替换成精度更高的规格,精度可以提升。15B也可以使用,但是三位半没要上排 ...

1.MY65用的排阻是EBG的1776,只能说是伪排阻,年变化率比较大,与C48价格相差十几倍。精度不是靠排阻保证的,但是精度的稳定有排阻的功劳。精度需要厂家调校到位。7129用高精度排阻对10K以上有用,对2K及以下作用不大,主要原因是拨盘的接触电阻影响太大。
2.7129以前觉得可以,但是0660比它好用得多,虽然都很慢。没有分量程校准的表,电阻档是比较难搞准的!
3.MY65做工没有胜利的同芯片VC9806,9807,980+好.

网友:
学习了,又是研究精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MY65用的排阻是EBG的1776,只能说是伪排阻,年变化率比较大,与C48价格相差十几倍。精度不是靠排阻保证 ...

有道理。是先买了65,后面才知道很多这种表。MY65有电路图,比较方便搞机。做工的话应该和别的表没有质的差别。倒是全部插件比较好,我觉得大电阻和电容比贴片的质量要好点。单个价钱也贵嘛。

网友B:
这个太有参考价值了,整整2年时间的间隔记录,刚才我仔细想了一下,高端表,能分档位分量程校准的也就胜利189和安捷伦的了,华仪的3818好像和福禄克187一样只能全量程校准,这种高端表好几年过后因为分压排阻有误差了自行校准,如果是能分量程分档位其实精度保证更好,

网友C:
不错的测试
不过感觉EE电阻不咋滴,有点虚,用vishay或者AE可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是先买了65,后面才知道很多这种表。MY65有电路图,比较方便搞机。做工的话应该和别的表没有质的 ...
MY65屏幕很容易发黑,我有几块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有参考价值了,整整2年时间的间隔记录,刚才我仔细想了一下,高端表,能分档位分量程校准的也就胜利1 ...

MS8218电阻档是可以分量程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有参考价值了,整整2年时间的间隔记录,刚才我仔细想了一下,高端表,能分档位分量程校准的也就胜利1 ...

老铁,187/189也可以分量程校电阻的呀,但是陶瓷排阻,绝对温漂30ppm,对电阻来说一样漂,优势是匹配温漂小,电压有保证,电阻保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测试
不过感觉EE电阻不咋滴,有点虚,用vishay或者AE可能更好

是的,我也知道VISHAY AE好,但是AE太贵,VISHAY PT56自己弄了个500-500K的,没有用台式表标定,只能参考。EE年漂移量有点大,好在我这个请隔壁论坛帮忙标定时间不久,还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MY65屏幕很容易发黑,我有几块都一样。。。

对于动手党这都不是事 我还想换个好点的偏光片呢 就像15b 比原装的还好看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排阻的,因为整洁漂亮。。缺点是个人无法拆开单独校正。

分立的低端没必要,做出来也是个样子货。还不如用排阻把工艺精度交给工厂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有参考价值了,整整2年时间的间隔记录,刚才我仔细想了一下,高端表,能分档位分量程校准的也就胜利1 ...

CADDOCK 1776系列电阻网络的温漂是互补的,C6x系列多见于5.5、6.5位台表、手持表中。

例如,JOY6.5手搓表打磨教程,推荐的就是1766-C6815。

网友:
引用 网友D:
CADDOCK 1776系列电阻网络的温漂是互补的,C6x系列多见于5.5、6.5位台表、手持表中。

例如,JOY6.5手搓 ...

1776-23 是什么水平?

网友:
数据难得,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DDOCK 1776系列电阻网络的温漂是互补的,C6x系列多见于5.5、6.5位台表、手持表中。

例如,JOY6.5手搓 ...

大侠,想请教下,1776温漂互补能够理解,网络匹配率容差小,温漂也小,但是它规格书写得很明白,电阻的绝对温漂是30ppm/C°,我自己的表在不同的温度下也明显感觉到了温漂。想请教下,那些高位表,是怎么做到消除电阻档温漂的?手持表用温补?电力难搞,不同的温度档需要不同的补偿?这个数据存储量有点大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想请教下,1776温漂互补能够理解,网络匹配率容差小,温漂也小,但是它规格书写得很明白,电阻的绝 ...

我不是大侠,也是普通爱好者。

1776这种分压网络,采用的工艺倾向于同温度系数而不是低温度系数,这比实现电阻绝对温度系数要容易一些,而且排阻的一致性和TCR做的很好。

因此,1776-C6x系列的Abs. TCppm/C°=30ppm/C°是指比例温度系数,而不是绝对温漂值;虽然比率温差标的是Ratio TC=5-10ppm/C°,但实测分压比例会被弱化10倍甚至更大,也就是说20-40℃区间,每升高1℃影响为0.1ppm。

这些实测数据,可以通过与1766规格书比较得出,而Ratio Stability% Change in Ratio这一栏已经给出相应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大侠,也是普通爱好者。

1776这种分压网络,采用的工艺倾向于同温度系数而不是低温度系数,这比实 ...

太感谢了,我一直理解Abs. TCppm/C°=30ppm/C°是绝对温漂,absolutely前三个字母正好是Abs。看来理解有误。这也是一直不敢玩1776系列排阻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