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试过把商用油烟机拿来家用的?

楼主(2024-12-20):
喜欢重油爆炒,现在用的侧吸,没有拢烟罩,爆炒时油烟一下就飘出去了,想彻底解决下油烟的问题,不考虑外观、噪音之类的,家里装个商用油烟机怎么样?或者家用的有没有600w以上的那种大功率电机的?

网友A:
巧了,我也有这种想法,欧式平顶和中式侧吸都用过,效果不太好

网友:
你首先得要有安装商用油烟机的空间。

网友B:
不在乎噪音的话可以买,前提是你没有邻居

网友:
不考虑体积和功率噪音的话商用油烟机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在乎噪音的话可以买,前提是你没有邻居

噪音有这么夸张?隔壁都能听到?

网友C:
新的油烟机佛山做的几百的都很厉害,就是用几年不知道怎么清洗能恢复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在乎噪音的话可以买,前提是你没有邻居

噪音有这么夸张吗?隔壁都能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油烟机佛山做的几百的都很厉害,就是用几年不知道怎么清洗能恢复活力. ...

家用的大概都是一两百w的功率,效果应该都差不多吧。
就是没用过商用油烟机这种600w往上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看网上都是直接更换电机和风轮就很有效 正好我也想搞一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也有这种想法,欧式平顶和中式侧吸都用过,效果不太好

装低点,效果好一些

网友:
2-300W的功率够了,关键是风阻要小,控制好气流通路

网友:
原来商用的功率大

网友:
必须是欧式的,排烟道通畅,三档 绝对可以的

网友:
先降低风阻吧,把波纹管换成PVC管或者不锈钢管。

网友:
要么换家用中式顶吸,要么换商业顶吸。

网友E:
商用的是分体的,风机在室外。不适合家用。家用油烟机抽烟不及时是结构性问题。烟道也小,家里进风也弱。其实单纯说风量来说,家用油烟机应该是足够用的。你用风量更大的商用风机,你家也没有那么大窗户来保证进气量。一旦抽风的风压过大,你家又没有足够的进风口,多出来负压就会从下水道抽气出来。其实想要出类拔萃的排烟效率,得改油烟机结构。从单纯抽风,改成上面抽风,灶台四周向上吹风形成风幕,这个不需要多大的风量。但是这个工程量就很大了,需要在装修的时候就在地下埋进风管。或者在灶台底下橱柜里再加一个风机,灶台四周做风幕的出风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低点,效果好一些

装低点容易碰撞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商用的是分体的,风机在室外。不适合家用。家用油烟机抽烟不及时是结构性问题。烟道也小,家里进风也弱。其 ...

这才是说到位了,很多人以为装个大功率的就行,其实更影响油烟机的是风路,以及拢风的设计。
这一点小日本的家装很值得参考,他们的油烟机大多靠墙角的位置装,起码保证了一边的油烟不会漏,然后风在室内是有随环境结构变化的,有些结构甚至会导致风在某个位置打转。
所以,靠角落,风还能形成聚拢效应。另外,厨房最好是要有开窗的习惯,哪怕10cm的缝,否则气流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