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拆了埃微的Braceli5-2742手环,想想日后改到什么装备里好呢

楼主(2024-12-20):
这回的埃微Braceli5-2742手环,不是上班路上捡到的啦,前东家N年前活动发的。

倒也没有明显的电池衰减(充一次电可以待机很久,具体不太记得,一两周以上是保底的)或其它故障,而是确实手痒痒忍不住,毕竟已经很少用手环这样的东西(虽然最近也跟几样物品一起带了个MI家的小米手环2,但那货无法正常工作,暂时吃灰,改天再拆)。

也没有漏水,所以从正面屏幕看着合模的缝隙入手,用以前钟表的撬片,毕竟圆滑一些,如果下美工刀,怕是伤了暗藏的线路。

比较顺利开壳,正面的显示只是一个外壳,还贴合了一个袖珍的触摸感应板,将与主板的卡扣打开即可顺利分离前后壳。

主板倒是卡嵌在USB-A 的金属片上,貌似还有些焊锡的影子,暴力拆下来,毕竟日后不用这个USB-A口来充,俺要换电池滴!!!

电池上的双面胶有点糊了,所以看不清内置锂电池容量,从体积上大约80-90mAh的样子,如果我换成到蓝牙耳机充电仓的200-350mAh,那续航时间岂不是几何级翻倍?

模拟看了下,放在透明顶盖的充电仓等物件,以及放在玩具电子表的外壳,暂时没有想好改到哪个中,既要美观也要实用哈。

先发图这么多,谢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过了这么久,oled屏竟然还能亮

网友:
改吧改吧不是罪

网友A:
陪拆一个,在路边捡的,原机电池怀孕了,自己给换了一个小POS机上拆的电池(比原电池大塞不进壳里,只能外挂了),充一次电待机能待小一周,如果装身上用,三天左右,原厂APP通过购物软件的拍照识图也给试出来了,但步数只能同步到微信不支持支付宝,而我主要也就想支付宝刷步数种树,所以研究了下后发觉没用就扔一边吃灰了,想起来了或者看到了,补一下电
最开始也想过,不要后面心率那一坨,只要主板和屏,把这玩意集成到充电宝里去,就当给充电宝加个时钟和闹钟功能了,并且借助充电宝的电池,那不轻轻松松待机两年半,后来想想这充电宝每年要陪着自己进火车站,万一到时安检的心情不好说我这改装过给没收了,那岂不是赔了充电宝又折手环(虽然是个垃圾手环,但聊胜于无),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
好像没什么用,当电子表???

网友:
之前戴过一块,坏了

网友:
感觉应该有用其实没什么用

网友:
没事折腾吧

网友B:
14年底单位搞活动,同事之间互相送东西,一位女同事送了一位男同事一样的你这个手环,男同事玩了一次就不要,999新的给了我,现在电池已经废了,表带也丢了。连APP都找不到。你有3D打印机不?打印个小台表放桌上。

网友C:
可以做成台式的,,,谢谢分享

网友:
期待改装的创意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陪拆一个,在路边捡的,原机电池怀孕了,自己给换了一个小POS机上拆的电池(比原电池大塞不进壳里,只能外 ...

哈哈,整合外挂的形式挺好,我是有不少蓝牙充电仓(包括带18650电池的),感觉可以组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成台式的,,,谢谢分享

谢谢提供创意,现在发现手上有的电子手表的外壳装不进,所以还是得换种思路,也许像您说的台式或者用带18650电池的蓝牙耳机充电仓来改改,毕竟有空间,也不需要频繁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年底单位搞活动,同事之间互相送东西,一位女同事送了一位男同事一样的你这个手环,男同事玩了一次就不要 ...

app用埃微助手可以连接,拆开换块电池又能欢快地跑了吧,嘿嘿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创意,现在发现手上有的电子手表的外壳装不进,所以还是得换种思路,也许像您说的台式或者用带18 ...

图片来了,装不起系列,换了几种电子表都不行,手上没有那种超大个头的了(以前送给坛友了一些),等会有空再观察其它物件,争取实用又美观

网友(2025-06-03):
我有两个比这个型号新一些的,很奇怪一个计步灵敏,一个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