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强拆一块卡西欧小方块A168(真品)

楼主(2024-12-20):
前几天拆了一块低仿的 今天咱就再拆一块真品的 低仿的十天已经快了2分钟 真品三四天了分秒不差

新表到手还有易碎贴

打开盖子 真品无疑

取出机芯 壳子做工还可以

这样看 数字显示的更清楚

卡扣之一

卡扣之二

产地CHINA

拿下固定卡 同时固定电池和机芯的上下层

分层后的线路板

这是正品的松下CR2016 可以说网购的至少一半以上的都是假货 包括SONY等品牌

记住正品的特征 不容易买到假货

很小的一根弹簧 是接触压电陶瓷片用的 宽度不到1毫米

线路板另一面

机芯另一层

LCD显示屏 很多玩卡西欧的都会把反光膜替换成其它颜色的 我就不折腾了

这个好 EL发光片 也叫冷光 光线很柔和 很好看 比LED好看太多

机芯框架

两个电感 给EL发光片升压用

晶振 幸亏走的准 否则这儿的空间真放不下8025

线路板和EL发光片接触用的弹簧 更小更小 一不小心就丢了 且很难找到替换

所在的位置 设计挺好

从小就喜欢手表 现在经济行情不好 才有了些许的时间来重新怀念下 谢谢!

网友:
电池应该是正品。

网友:
话说体毛还挺长

网友A:
我的是小红圈卡西欧,能收波,妥妥 的正品,哈哈

网友:
以前买不起,现在不想要系列

网友:
当时什么价啊。

网友:
一直也想买个方形的同款,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
细手腕带不错,不然,像儿童表系列。

网友B:
我的一天能快0.5秒,A159W,还是夜光板的好看,我的是小灯泡,但没用过几次,很少有看不见表的时候

网友:
正品的都有更换电池后要短接AC和电池+。

网友:
感觉像是80年代的电子表,很怀旧

网友:
那两只电感,一只给EL发光片升压,另一只应该是给压电陶瓷片升压。这类微型电感为了获得较大的电感量,使用了极细的漆包线绕制,比较容易霉断,某宝有代换品卖。

网友:
经典小方块

网友:
这块手表还用了两块牛屎。

网友:
80年代的电子表

网友:
那种冷光的背光片,上学的时候在一个手机店门口捡了一袋十好几张全新的,看大小应该是BB机屏后面用的,然后用原来那种拨动开关可以从1.5V到12V的变压器去试,全部电压试完都不会亮,就扔一边去了,去年回老家收拾屋子,还又翻出来了几张,然后借助百度才知道,这玩意竟然是用交流电驱动的

网友:
竟然有2个牛屎

楼主:
就该有个男人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小红圈卡西欧,能收波,妥妥 的正品,哈哈

你说的是这款吗?5610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天能快0.5秒,A159W,还是夜光板的好看,我的是小灯泡,但没用过几次,很少有看不见表的时候 ...

买之前问商家 158 159 168都有什么区别 回答:表带不同 外壳不同 机芯相同 但是 机芯分档次 为了不后悔 买了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