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接收到地面波数字电视信号,但有声音无图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12-20):
      最近无聊,想看一下电视,于是打开电视。可恶!……,网络机顶盒也被下岗了,模拟的能收到几个(插以前老闭路线),个别台清晰,但内容不喜欢,多数台不清晰,真可恶。
  有网络,但又不想重复交费,穷!
  又了解到可以自制地面波电视接收天线,查看我的电视还带“数字电视”功能,还有点窃喜的哦。于是按度娘指导,认真的做了一个简单的天线,很好,简单,但是一通搜索完毕后,只有清晰的声音没有图像,唯独有一个地方台有图像,图像不是太清晰,声音有卡顿感觉,这是怎么回事?要是没图像,一个台都没有能理解,偏偏有一个地方台有图像,难道是我的电视“数字电视”功能太老了,不能解析现有文件,还是天线做得不对?还是当地电视台有什么……动作?
请问大师!您们遇到过这情况没?怎么规避?谢谢!

网友:
我遇到的是有画面没声音,很老的小米32寸电视,据说是没有DRA音频格式解码才没有声音,你这个有声音没图像还是信号接收不好吧,调整一下天线,而且天线要放高点。

网友:
收到FM是没图像的,  一般都是收到几个电视台几个FM广播的

网友:
老机器解码不了现在的编码了吧

网友:
现在的CATV都是数字信号,但你不交钱能收看到吗?机顶盒是干什么的?仅电视机能破解扰码?

网友:
楼主坐标哪里?

再看当地开通了几个台

网友:
网络机顶盒被下岗?

网友:
地面波怎么能让你看舒服呢?肯定有干扰

网友:
天线调整,水平或垂直

网友:
一般是有图像没声音,最早买的小米电视就是这样,图像正常就是没声音,没有对应的解码功能。  后来买的华为  TCL等等就都正常的。

网友:
没有对应的解码功能,个人又无法进行硬件升级

网友:
天线要放高点,最好放在屋外,买一个八木天线最好,自带10米天线那种,试一下。一般情况下地面波信号是高清信号。顺便问一下,你的地址是在城市或者在郊区。要是在市区里那频道多些,信号好些。

网友:
我用地面波接收机在市区能收到10多个台,把机顶盒拿回农村只能收到几个台,天线用的是自制的天线,天线一定要放在窗户外面效果才好。液晶电视自带的地面波电视功能,解码功能要差一点,买一个地面波接收机也不贵,几十元钱一个,网上一搜一大把。还有就是把你做的天线拍照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
我家小米电视原来也没声音,都说是小米缺少一些声音格式的解码。声音格式编码好像有版权小米没给人家钱之类的原因。后来听说小米已经能解码了,只要升级系统固件就可以,我家电视升级后可以了。

楼主:
    统一回复!

    自制天线如下图!
馈线接头不管是接在这根自制天线的首和尾还是接在这4个正方形(边长12厘米)连接处的中间位置,接收效果一样,无变化。
以为是我做的天线不行,网购了一根天线已到,试机,与自制天线效果一个样,这天线白买。

特别说明:这有图像的台毛四pian ren 广告专业节目

楼主: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

    自制天线如下图!

    再次交流:
    经过自制天线、单买天线、再买地面数字电视接收盒一系列折腾,终于收到为数不多的电视节目了。都是钱少惹的祸,有钱直接交IPTV费用就得了,还省事。

之前自制天线不是不行,也不是当地电视台有什么问题,而是我的两台电视机的“数字电视”这一功能不行,不能解析地面数字电视节目信号。网购的机顶盒昨天晚上到货,迫不及待的试机,能收到有中央和地方台近20个电视节目,音频广播24个左右。
    没玩过摇室外天线的玩童,尽快玩一把吧,谁知道地面数字年代什么时候又取消了呢。记得当年玩天线年代,记忆中一个人摇天线一个人在室内喊的过程比当年的电视节目内容记忆更深刻!
花费不多,能收到为数不多但合法合规的电视节目,基本满足了,担心不久的将来又来个取消数字地面波又玩不成了。

网友:
搞个八木天线,加个外置解码器吧。

网友:
早期的地面波使用MPEG-2编码,要向洋人交授权费,现在都改成国产的AVS+编码了,肥水不外流。
老电视不支持AVS解码所以没有图像。

网友A:
有网络直接买个几十元的机顶盒比这玩意强不知多少倍,没有网络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网络直接买个几十元的机顶盒比这玩意强不知多少倍,没有网络另说

我再了解一下,现在有盒子连网能看电视直播的吗?以前要装直播APP,直播APP现在基本都停了,又真的有什么盒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