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接收板,中国制造一美元不到

楼主(2024-12-20):
蓝牙芯片的丝印标识为捷理 AC23CD74898

卖家宣称此产品支持蓝牙5.0,但关于AC23CD74898的具体信息在网上难以找到,因此无法确认其是否真正支持蓝牙5.0

Bluetooth Core Spec:        Unknown 未知,也是无法从设备信息中判断蓝牙版本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设备与Mac电脑的蓝牙连接非常迅速,几乎可以瞬间完成连接而无需配对过程。在音质方面,听不到底噪,对于日常使用来说音质表现令人满意。此外,该产品的价格也非常实惠,包邮价格不到5元人民币。

网友A:
3块钱包邮就差不多了。。5块钱还是贵了。。

网友:
这款我好像用过,用电池供电,能听到滋滋声。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款。好像3元左右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块钱包邮就差不多了。。5块钱还是贵了。。

B站视频显示,这个产品卖到印度,用AliExpress,只需1美元

印度小哥,欣喜若狂

网友:
一美刀

砍你一刀

网友:
红包后2元包邮

网友:
这个我好像之前也买过一个

网友:
音质不是只看底噪大不大,也不是只看蓝牙版本,要不然那些高端蓝牙芯片都卖不出去了,也不需要LDAC、APTX这些致力于提高音质的蓝牙编码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块钱包邮就差不多了。。5块钱还是贵了。。

邮费比成品贵好多

网友B:
杰里哪都好,就是资料不公开
从废品站的旧三轮驾驶仓里拆了一个小板子,支持U盘读取、FM收音,然后还有一个三位的小数码管显示频率、音量、曲目编号这些,用的就是一个杰里的芯片加一个RDA5807芯片,按芯片的丝印,半导小芯和网上都查不到相关资料,还有两个卖药的评书机,一个是读TF卡的,一个是读U盘的,同样是杰里的芯片,TF卡的那个在半导小芯里能找到前缀数字一样但数字后字母不一样的PDF说明文档,读U盘那个同样是找不来任何的资料。

网友:
手上好像有个,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杰里哪都好,就是资料不公开
从废品站的旧三轮驾驶仓里拆了一个小板子,支持U盘读取、FM收音,然后还有一个 ...

经验丰富的4段大神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杰里哪都好,就是资料不公开
从废品站的旧三轮驾驶仓里拆了一个小板子,支持U盘读取、FM收音,然后还有一个 ...

你这个算落伍了,现在某宝卖的MP3解码板,具有你提到的所有功能,还把FM收音给集成到一起去了,反正板上就一块芯片

网友:
9块9   20个  还包邮

网友(2025-02-12):
杰里的芯片声音好差,用其它牌子的对比就知道了,感觉是64k mp3和192k mp3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