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SPlus打电话时突然黑屏不开机了~音频功放滤波电容击穿短路引起

楼主(2024-12-20):
邻居送修一台老苹果手机,6SPLUS,说打电话时突然就黑屏不开机了,充电也无反应

拆机上电就大电流短路

拆下主板单独上电也是大电流

上热成像仪,明显有个位置发高热了

撕开贴纸后再看,发现有颗电容高温

万用表测试下电容,对地短路了

看看点位图,此电容为音频功放8V升压输出的滤波电容

抠下电容在线测试主板阻值恢复正常,网络中有多颗电容,不用补回

测试抠下的电容确认是短路的

主板上电,已无大电流

主板刚修好时的样子

贴上新的贴纸

主板装回机壳中

准备合上屏幕

完美修复6SP不开机,邻居自己找人换了黑色屏,HOME键原来是白色的,当然屏幕也是白色的

END

网友A:
这次遇到发财电容了,简单很多。可以不补回去就真的没补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遇到发财电容了,简单很多。可以不补回去就真的没补一个电容

哈哈!!能不补就不补,补了要高温焊接,背面的海棉会被吹熔(难先撕下来),不补为宜!

网友:
发财电容

这单不收费吧,就不补电容了

网友B:
热成像不错,一直在看,一直没入手一台,现在是降价了一些

网友C:
又见发财电容。屏幕颜色和按键的搭配好有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不错,一直在看,一直没入手一台,现在是降价了一些

赶紧入手,现在已经是很低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见发财电容。屏幕颜色和按键的搭配好有层次。

对头,黑屏配白键,黑白无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赶紧入手,现在已经是很低价了

你买的是哪种?现在多少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是哪种?现在多少钱了?

好象1199,微芯源的,抖音里去他们官方店买,我之前买成1599

网友D:
有部6sp进水不能开机,还有维修价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部6sp进水不能开机,还有维修价值吗?

如果屏幕是好的,仅主板坏,还是有点维修价值的

网友:
每次看楼主修理过程都是一种享受,请问外屏裂开如何修复?